什么是正序、负序、零序?

楼主(2012-02-01):
以前在电厂时经常听师傅们说正序、负序、零序,对于非电气专业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或许困扰了许久。

今天找到了一个解释,比较不错
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如下:
当前世界上的交流电力系统一般都是ABC三相的,而电力系统的正序,负序,零序分量便是根据ABC三相的顺序来定的。
正序:A相领先B相120度,B相领先C相120度,C相领先A相120度。
负序:A相落后B相120度,B相落后C相120度,C相落后A相120度。
零序:ABC三相相位相同,哪一相也不领先,也不落后。
系统里面什么时候分别用到什么保护?
三相短路故障和正常运行时,系统里面是正序。
单相接地故障时候,系统有正序负序和零序分量。
两相短路故障时候,系统有正序和负序分量。
两相短路接地故障时,系统有正序负序和零序分量。

网友A:
还是有点牵强。。。。

实际上 正序是产生正向旋转磁场的分量

负序是产生反向旋转磁场的分量

零序是不产生旋转磁场的分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序是产生正向旋转磁场的分量负序是产生反向旋转磁场的分量零序是不产生旋转磁场的分量

哈哈,那就感谢你的赐教了

网友D:
其实一楼跟LZ说的是一个意思,只是从不同的方向

网友E:
我对此也一直不解。谢谢!

网友F:
        我对此也一直不解, 我们正常用电不就是三相都相关 120 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