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这几组数据仪表应该怎么接

楼主(2012-02-01):
测量这几组数据仪表应该怎么接

1)测出S11端,同时S21端时的电流IL
(2)分别将开关S1、S2接至1端,使两个电源单独作用,分别测出其相应的电流I1I2

(3)测出S1接1端,S2接2端,各支路的电压U1U2UL
(4)测出S1接2端,S2接1端,各支路的电压U1U2UL
(5)测出S1接1端,S2接1端,各支路的电压U1U2、UL

网友A:
这个好像不是仪表的范畴,也不是实际工程的问题,偶记得上学时学过模拟电路,学过这个电路图的简化和处理,只是偶感觉学这个东西目的是为了分析电路,而不是实际应用,如果应用电子学分析这个电路并不是难事,至于楼主所说的测量电流和电压,不知是什么意思,如果单纯的要知道这个电路的电流电压,可以使用万用表来检测。

网友B:
楼主还是学生吧!
1)测出S11端,同时S21端时的电流IL
把电流表串联在RL支路就可以来了
(2)分别将开关S1、S2接至1端,使两个电源单独作用,分别测出其相应的电流I1I2
   把电流表分别串联在R1和R2支路即可
(3)测出S1接1端,S2接2端,各支路的电压U1U2UL
   电压表直接并联在你要测的电两端,例如:U1 电压表并联在R1两端即可
此时U2=UL
(4)测出S1接2端,S2接1端,各支路的电压U1U2UL
电压表直接并联在你要测的电两端,例如:U1 电压表并联在R1两端即可
此时U1=UL
(5)测出S1接1端,S2接1端,各支路的电压U1U2、UL
电压表直接并联在你要测的电两端,例如:U1 电压表并联在R1两端即可
此时U1+12=U2+6=UL

网友C:
正如楼上兄弟所说的。。。你这不是实际工程应用。。。只是想测量一下而已那就用万用表吧。。。

网友D:
下面画出的6个电路图分别为(1)、(2)、(3)、(4)(、5)要求的仪表接线图:

网友E:
wyb2866255
给的图很直观,直接画出了题目的要求,要是能够把算法也体现出来更好了。也互相学习一下。

网友F:
只要遵循电流表串联,电压表并联的原则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