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如何调整系统时间?

楼主(2012-02-01):
有两个相反的问题提请教各位:

1、如何让用户能调整系统时间?

 2、有什么办法能禁止用户调整系统时间?

先谢谢了!!

网友A:
1、触摸屏启动过程中,按住触摸屏2-3s会进入,系统界面,回找到修改时间,另外还有其他选项的设置,可以看下。

2、禁止就不知道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吧,尽我所能了,

网友B:
觉得这个应该从设置用户权限入手,将调整系统时间做成个控件调用,有权限进入的才能调整,

网友C:
调整系统时间有两种方法,1是在运行触摸屏工程的时候调用settime函数,这个方法需要在组态工程的时候做出这个功能,

2、是进出触摸屏的操作系统,找到“设置系统参数”选项进行修改TPC的时间。为了不让客户通过这个方法修改触摸屏的时间,可以对进入操作系统设置密码。这样客户就不能进入操作系统从而不能修改触摸屏的时间。

网友D:
建议根据2楼的建立相应的用户组设置用户权限,在工程实现,因为进入操作系统需要重启tpc,这样你的工程就会停止运行,造成通讯中断!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的答复!xtpsdly 的尽其所能的答复让我非常感动,而青岛黄工的答复图文并茂,更是让我因为自己无以为报深感遗憾。最后感谢zhangxibiaomcgs 的答复,让我茅塞顿开,但我还有一点未明白:如何对进入操作系统设置密码?     还请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楼主:
组态时让一定权限的用户可以修改系统时间,这个我已经知道,我苦恼的是,如何阻止用户在TPC启动时进入操作系统修改系统时间。还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E:
1,如你可修改系统时间,是触摸屏启动时触摸进入的操作系统,找到“设置系统参数”选项进行修改TPC的时间

2,还可在运行触摸屏工程程序的时候调用settime函数,这个方法需要在组态工程的时候做出这个功能

3,给个邮箱明天发个系统时间设置程序的案子给你吧

网友C:
对:lxy3670 关于

组态时让一定权限的用户可以修改系统时间,这个我已经知道,我苦恼的是,如何阻止用户在TPC启动时进入操作系统修改系统时间。还请各位赐教。谢谢!!

内容的回复:

给触摸屏断电重启,当出现进度条的时候点击触摸屏,弹出系统属性对话框,找到“系统维护”菜单,进去然后可以看到“设置密码权限”选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lxy3670 关于 组态时让一定权限的用户可以修改系统时间,这个我已经知道,我苦恼的是,如何阻止用户在TPC启动时进入操作系统修改系统时间。还请各位赐教。谢谢!!内容的回复:给触摸屏断电重启,当出现进度条的时候点击触摸屏,弹出系统属性对话框,找到“系统维护”菜单,进去然后可以看到“设置密码权限”选项

这个设置的密码还是可以通过网线进入操作系统的!

楼主:
非常感谢zhangxibiaomcgs ,我所提问题得到你的完满解决。

也非常感谢其他提供帮助的各位朋友,不能一一给你们加分,说声抱歉!!

楼主:
回复后才看到gongkong10000的回复,才知道问题未完全解决,不知哪位高手能提供更好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于回复后才看到网友F的回复,才知道问题未完全解决,不知哪位高手能提供更好解决方案?谢谢!!

你使用的触摸屏带网口吗?,不带网口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的触摸屏带网口的话是可以通过网线通过一些方法进入操作系统,知道这个方法的对昆仑的产品很熟悉,是高手。

楼主:
那我选用不带网口的MCGS屏屏吧。再次谢谢Zhangxibiaomcgs!!

网友F:
原来是在做工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