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STEP7出现这个情况怎么处理

楼主(2012-02-01):
不知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

网友A:
楼主,俺弱弱的建议一下下次有求助的问题可以截图出来。。。截图下卖弄附上问题说明。。。这样会更简洁些。。。你这一打包只有细心的总版才会拆开来看滴鸟。。。

网友B:
他的图是这个。是他定义问题。

网友C:
缺少SCL软件包,因此你无法看到源程序中的SCL(其他厂商称作ST)语言编写的程序,SCL软件包包含在Step7专业版中,标准版不包含此软件包,该软件包需要授权使用。

网友D:
哦你安装一下软件不就好啦,

网友E:
说明你的这个程序里面有使用SCL语言编辑的部分,所以打开会提示缺少SCL软件包,你需要在原有step7软件的基础上安装SCL软件安装包。

SCL软件不免费,由于STEP7标准版并不包括S7-SCL软件包及授权,需要单独购买;STEP7 Professional版包括S7-SCL的软件包及其授权。只有安装了S7-SCL软件包及其授权,你才可以实现S7-SCL块与其它STEP7编程语言生成的块互相调用。S7-SCL程序由ASCII文本构成,S7-SCL生成的块也可以作为库文件被其他语言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