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tep7 5.5

楼主(2012-02-01):
新手请问西门子   step7     5.5   编程软件有没有库啊      或者硬件组态里有没有库啊     组态时在5.5硬件组态里找不到想用的cpu(在5.4硬件组态里还可以更新硬件,但5.5里没有更新啊)  一直不解中          是不是没有啊             还望各位师傅指教啊

网友A:
有库文件的。。。200的变成软件里面都有。。。300 400的软件怎么可能会没有呢。。。5.5版本,版本越新功能越齐全才是。。。

网友B:
有的,www.ad.siemmens.com.cn 下载中心已经有关于新版本软件的详细说明,去下载了解,

网友C: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D:
可能是你的软件没有安装好,看看你的C盘下step7下面有没有hwupdate,见图,如果没有软件问题,重装软件,如果有的话,下载离线硬件升级包,升级一下硬件就可以。

参考资料:

《硬件配置中用于安装硬件更新的 STEP 7 硬件支持包 (HSP - 自 2011 年 10 月起)》——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23183356

网友D:
补充一点:再检查你的硬件目录库Catalog"(硬件目录)有没有调出来。

网友E:
有5.5版的吗,好像现在最高5.4SP5.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5.5版的吗,好像现在最高5.4SP5.

有STEP7 V5.5,英文和中文的都有,英文都有5.5 SP1了。

楼主:
对:ww19830217关于可能是你的软件没有安装好,看看你的C盘下step7下面有没有hwupdate,见图,如果没有软件问题,重装软件,如果有的话,下载离线硬件升级包,升级一下硬件就可以。参考资料:《硬件配置中用于安装硬件更新的 STEP 7 硬件支持包 (HSP - 自 2011 年 10 月起)》——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23183356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啊            现在已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