筒子们西门子S7-300里面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2-01):
筒子们西门子S7-300里面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是用什么语言编写的。。。语句表还是。。。

网友A:
ST的说?。。。。。。。。。。。。。

文本描述语言

网友B:
是否刚学习西门子S7-300系列的东西

www.ad.siemens.com.cn  技术支持 下载中心有技术手册,现在都免费了,好好下了看看,如果闲烦 论坛也有似的,搜了看看。梯形图 语句表 编程手册等几个。

网友C:
这个好像是SCL语言编写,STEP7使用SCL语言需要另外安装SCL语言软件安装包。

参考: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x?Q_ID=65455&cid=1027

网友D:
这个使用文本编辑器写的,AWL文件。

在Step7中,可以对文本编辑器的文档进行转换,在Step7编程手册中的红绿灯例子,你可以通过你的PC上的记事本来写。ST语言中,对于标识性语句都作为注释,需要使用(*来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使用文本编辑器写的,AWL文件。在Step7中,可以对文本编辑器的文档进行转换,在Step7编程手册中的红绿灯例子,你可以通过你的PC上的记事本来写。ST语言中,对于标识性语句都作为注释,需要使用(*来处理。

西门子里面好像没有ST语言之说。

网友E:
FC 100空白

标题 基本信号块

网友F:
ST的说文本描述语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ST的说文本描述语言

网友H:
用SCL语言写的,"VOID", 表示此子程序没有返回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