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霍尔元件的流量计如何实现稳定脉冲值

楼主(2012-02-01):
对于带有霍尔元件的流量计:你们都知道,是靠霍尔元件对转子上的小磁铁转动感应进行脉冲计数,在流速微量变化前提下,如何改进能保证每次的脉冲计数能在一定的误差范围内呢?目前知道的几家做流量计比较知名的,其中有家GEMS的还不错,就是价格高。想在国产的产品上进行改进。无论是硬件上还是软件上,均可以给出意见。谢谢!!

网友A:
哦。支持一下啊。。。。。。。。。。。。。。。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哦。支持一下啊。。。。。。。。。。。。。。。内容的回复:

谢谢支持!有个人珍贵建议欢迎提出。也欢迎有异议的提出一起商讨!   哈哈。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可以转化成这个样子的: 按钮按下,如何保证准确地响应,即不能重复响应,也不能不响应,就比如敲击电脑键盘,这个问题在编程中经常被讨论,就是按键去抖动的问题,从硬件上改进,可以用个自翻转电路,进行延时设计,软件上改进就方便的多了,用延时的办法比较常见,

楼主:
谢谢黄工您的解答.是这样的。一个流量计。我在测试它的稳定性,即在同一流量下,测得它的脉冲数,测三次后,基本上脉冲数是一样多的,而隔一段时间我在测,(同一流量下),就不是这个脉冲数了。软件,硬件均没有改动。不懂为什么,脉冲数会不一样,而且会呈上升趋势。

网友C:
不知检测脉冲的计时是怎么触发的,为了保证计数开始的准确性可以使用脉冲上升沿触发,检测一定数量的脉冲数比如十个所用到的时间长度,时间长度越小证明流量越大。

网友B:
对:原创军团-净水员关于谢谢黄工您的解答.是这样的。一个流量计。我在测试它的稳定性,即在同一流量下,测得它的脉冲数,测三次后,基本上脉冲数是一样多的,而隔一段时间我在测,(同一流量下),就不是这个脉冲数了。软件,硬件均没有改动。不懂为什么,脉冲数会不一样,而且会呈上升趋势。 内容的回复

我做计能热表的时候碰到过这个问题,觉得你说这个问题,应该考虑考虑机械机构设计方面,不但是测脉冲这个问题了。

楼主:
对:jiaoanpeng关于不知检测脉冲的计时是怎么触发的,为了保证计数开始的准确性可以使用脉冲上升沿触发,检测一定数量的脉冲数比如十个所用到的时间长度,时间长度越小证明流量越大。内容的回复:

大概是这么回事,里部有一对对称的磁铁,所对应着一个霍尔元件,通过带磁铁的转子转动和霍尔元件的感应,获得一次脉冲信号,具体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我认为可能是上升沿,但并不确定。

楼主:
对:原创军团-净水员关于回复内容:对:jiaoanpeng关于不知检测脉冲的计时是怎么触发的,为了保证计数开始的准确性可以使用脉冲上升沿触发,检测一定数量的脉冲数比如十个所用到的时间长度,时间长度越小证明流量越大。内容的回复:大概是这么回事,里部有一对对称的磁铁,所对应着一个霍尔元件,通过带磁铁的转子转动和霍尔元件的感应,获得一次脉冲信号,具体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我认为可能是上升沿,但并不确定。 内容的回复:

嗯。黄工的话很有道理。如果是机构方面的问题。那就不深究了。谢谢黄工的耐心解答。

网友D(2018-10-24):
您好,看到你很早之前再用霍尔流量传感器,一定有比较丰富的经验,能否帮我看看以下问题,你们是否有遇到过:

我们现在正在使用一款GEMS的水流量计FT-210, 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西门子smart200PLC读不出来他的脉冲信号,但是用万用表可以测量的到,是否是因为流量计输出的信号太微弱,我们排查了线路,程序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是PLC读不到频率信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关于...

-------------------------您好,看到你很早之前再用霍尔流量传感器,一定有比较丰富的经验,能否帮我看看以下问题,你们是否有遇到过:

我们现在正在使用一款GEMS的水流量计FT-210, 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西门子smart200PLC读不出来他的脉冲信号,但是用万用表可以测量的到,是否是因为流量计输出的信号太微弱,我们排查了线路,程序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是PLC读不到频率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