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学昆仑组态,到底下载通用版还是嵌入版7.2呀

楼主(2012-02-01):
我想学昆仑组态,到底下载通用版还是嵌入版7.2呀,谢谢

网友A:
通用足以。你学习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最好从他手册详细了解,然后下载案例学习。

想学PCvue不,法国彩虹组态软件,我送一套你有时间也学习学习。

网友B:
通用版是在pc上运行工程的,要有加密狗的,否则30分钟的时间限制

嵌入式的工程是要在触摸屏上运行的

网友C(2012-03-09):
楼上正解

网友D:
你好你用嵌入版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