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755转矩控制速度限制

楼主(2012-02-01):
 转矩控制时,运行频率或转速的上限限制是哪个功能码设定?因为运行后超过最大速度后老跳overspeed limit

网友A:
找找他的试用手册里面应该有批注。

网友A:
使用手册。对应的设定方式里面。

楼主:
找了,也没有什么没有功能码设定限制最大频率的,我看了好多天说明手册了,能直接说是哪个功能码?虽然有设定最大频率的功能码,但在转矩控制模式下,并不起作用。请问哪位用过转矩控制的

网友B:
把转矩控制到正负200看看!

网友C(2012-05-29):
最大频率一定要大于最大转速+滑差补偿值

网友D(2018-05-30):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