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地埋线三项中的一项对地了怎么办?

楼主(2012-02-02):
各位老师,节后回来上班了,发现办公区域的电闸合不上,原来是三项中的一项对地了,怎么办啊?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啊?

网友A:
三项中的一项对地,不会平白无故对地的,建议先将所有电器与电源线断开,再测量一下,慢慢排除是不是电器中有三项中的一项对地的。

网友B:
一相对地,说明线路或某一电气设备有接地现象,要针对与接地这一相相关的线路和电气设备进行检查,首先断开所有设备逐一检查各线路,以确定线路是否有接地,然后在逐一检查电气设备,看哪一个电气设备有接地,采用排除法还是比较适用的,接地用万用表和兆欧表测试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相对地,说明线路或某一电气设备有接地现象,要针对与接地这一相相关的线路和电气设备进行检查,首先断开所有设备逐一检查各线路,以确定线路是否有接地,然后在逐一检查电气设备,看哪一个电气设备有接地,采用排除法还是比较适用的,接地用万用表和兆欧表测试即可。

跳闸就肯定有楼上说的问题,抓紧检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三项中的一项对地,不会平白无故对地的,建议先将所有电器与电源线断开,再测量一下,慢慢排除是不是电器中有三项中的一项对地的。

如果的埋在下面的线破损。那就关掉所有电器,逐个排查,可能破损的地方,

实在找不到可以用专业仪器永通科技DM-20F50型地埋线故障检测仪故障点定位误差在10-20厘米以内。

网友E:
相对地,说明线路或某一电气设备有接地现象,要针对与接地这一相相关的线路和电气设备进行检查,首先断开所有设备逐一检查各线路,以确定线路是否有接地,然后在逐一检查电气设备,看哪一个电气设备有接地,采用排除法还是比较适用的,接地用万用表和兆欧表测试即可。

同感啊,快检查吧

网友F:
哇!才9点多回答的人这么多,工控网火了

根据楼主的描述事故是办公区域的断路器接地啦,

办公区域的设备多为单相电源,应该总闸下是单P开关吧,

1、用万用表测量合不上闸的开关的进出线之间的电压,如果是一相接地,测量时两相电压为零,一相电压约为220V,

那么这相就是接地那相

2、将接地相单P开关所供电的房间电气设备全部切除,测量电压是否正常,正常说明是设备内部短路

     不正常说明是插座或线路短路

3、线路多为暗敷,埋在墙里,短路可能性较小!多为面板开关短路,可对使用频繁或容易受潮的面板开关仔细检查

网友G:
首先利用排除法进行逐个排查。首先确定是带负载接地还是不带负载接地。如果带负载接地则;1 首先检查所有用电设备是否有明显的接地的明显现象。2 逐个断开用电设备,当某一负载断开时接地消失。这一负载出了问题。如果是断开了所有负载及不带负责接地;1 首先检查漏电保护器;开关、插头、插座、是否有老化、接地现象。是否有明显的受潮绝缘等级下降问题。 2 检查接线头是否存在问题。3  分别测量三项对地。如果某项接地可采用备用线,(地下埋线一般有备用线)如果没用换掉此线。做法费事还是很管用的。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我是把负载断开之后用万用表测量的,判定是地埋线漏电了。漏电的可能性是老鼠帮忙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