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3能与台达PLC利用编程电缆通过RS232方式通讯吗

楼主(2012-02-02):
如题。最近试着连接组态王与台达EH系列PLC通讯,PLC中与上位软件中设置选的的默认通讯参数,连接用的是编程电缆,选RS232方式通讯,但是老是无法执行按钮动作。(组态王信息窗口中显示“打开通讯设备成功”)

网友A:
通讯距离多远啊  232的要考虑距离的

网友B:
为什么呢,变量定义了吧;不一定都选择默认参数,需要设置一样的

网友C(2012-03-03):
看一下,地址,波特率,数据位数对不对台大EH机是可以连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呢,变量定义了吧;不一定都选择默认参数,需要设置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