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断路器的参数:分断能力如何理解,如何选择应用?

楼主(2012-02-02):
各位控友:早上好!

现由于施耐德小型断路器升级,公司变更采用良信产品,相同的6A/2P产品的参数中,分断能力分别为6KA、10KA。请问这分断能力指的是什么?是衡量产品的什么?如何理解?如何选择应用?

请支招!

祝你心情愉快!

网友A:
这个你应该去问HOTEAM斑竹,他在这方面是专家。

网友B:
断路器的分断能力是指该断路器安全切断故障电流的能力。一般分为极限分断能力Icu和运行分断能力Ics(很多微断不分),假如Icu=60KA,那么当线路中发生60KA的故障电流,断路器可以安全切断电路,而不发生触头熔接、爆炸等异常状况。注意做过极限分断的断路器不允许再用(往往失效了),必须更换。而如果Ics=60KA,分断该电流后,断路器允许合闸再使用,但应急后也须更换。现在很多好的断路器可以做到Icu=Ics。

网友C:
 断路器的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Icu):按规定的试验程序所规定的条件,不包括断路器继续承载其额定电流能力的分断能力;

断路器的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Ics):按规定的试验程序所规定的条件,包括断路器继续承载其额定电流能力的分断能力。

 极限短路分断能力Icu的试验程序为o­-t-co,具体试验是:把线路的电流调整到预期的短路电流值(例如380V50KA),而试验按钮未合,被试断路器处于合闸位置,按下试验按钮,断路器通过50KA短路电流,断路器立即开断(OPEN简称O)并熄灭电弧,断路器应完好,且能再合闸。t为间歇时间(休息时间),一般为3min,此时线路处于热备状态,断路器再进行一次接通(CLOSE简称C)和紧接着的开断(O)(接通试验是考核断路器在峰值电流下的电动和热稳定性和动、静触头因弹跳的磨损)。此程序即为CO。断路器能完全分断,熄灭电弧,并无超出规定的损伤,就认定它的极限分断能力试验成功。

断路器的运行短路分断能力(Ics)的试验程序为o-t-co-t-co它比Icu的试验程序多了一次co。经过试验,断路器能完全分断、熄灭电弧,并无超出规定的损伤,就认定它的额定进行短路分断能力试验通过。

IcuIcs短路分断试验后,还要进行耐压、保护特性复校等试验。由于运行短路分断后,还要承载额定电流,所以Ics短路试验后还需增加一项温升的复测试验。IcuIcs短路或实际考核的条件不同,后者比前者更严格、更困难,因此IEC947-2GB14048.2确定Icu有四个或三个值,分别是25%50%75%100%Icu(A类断路器即塑壳式)50%75%100%Icu(B类断路器,即万能式或称框架式)。断路器的制造厂所确定的Ics值,凡符合上述标准规定的Icu百分值都是有效的、合格的产品。

楼主:
谢谢以上的各位控友。

进一步问深究一下,微断里边是什么结构或者原理决定这个分断能力的大小的?在应用中我们如何选择多大分断能力的产品才合适?是应用回路决定的吗?具体怎样?

请各位热心的控友继续支招探讨!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应该去问HOTEAM斑竹,他在这方面是专家。

网友E:
这些参数没有试验过,不知道实际当中与样本所标的是否相符.

网友F:
一、断路器的工作原理:

 断路器的工作原理可用下图说明,它的触点 1,共有三个,串联在三相主电路中,当操作手柄闭合后,触点 1 由 锁键 2 保持在闭合状态,锁键 2 是由搭钩支持着,搭钩 3 可以绕轴 4 转动。

如果搭钩 3 被杠杆 5 顶开,触点 1 就被弹簧 6 拉开,电路分断。

电磁脱扣器的线圈和主电路串联,当线路发生短路,出现很大过电流时,过电流脱扣器的铁心线圈产生的电磁吸 力才能将衔铁 9 吸合(正常电流所产生的吸力不能使衔铁动作)。衔铁 9 吸合时撞击杠杆 5,把搭钩 3 顶上去,使触点 1 打开。

欠电压脱扣器 8 的线圈并联在主电路上,当线路电压正常时,欠电压脱扣器产生的吸力能够将它的衔铁 10 吸合, 如果线路电压降到某一定值时,欠电压脱扣器的吸力减小,衔铁 10 被弹簧 11 拉开,这时同样撞击杠杆 5,把搭钩 3 顶 开,也可以使触点 1 打开。

 热脱扣器的作用和热继电器相同,当线路发生过载时,过载电流流过加热电阻丝 13 而使双金属片 12 发热弯曲, 同样可将搭钩 3 顶开,使触点分断,起过载保护作用。

分励脱扣器 14 是用来远距离分闸(通过按钮 15),或由继电保护装置动作来实现自动跳闸。

1——触点 6、11 弹簧 9、10 衔铁
2——锁键
3——搭钩
4——转轴
5——杠杆
7——过电流脱扣器

8——欠电压脱扣器

12——热脱扣器双金属片

13——加热电阻丝

14——分励脱扣器
15——按钮
16——合闸电磁铁注: 欠电压脱扣器电磁线圈的引线,应接到断路器的进线端,否则自动脱扣机构松动,不能完成合闸操作。 分励脱扣器电磁线圈通常是接于外部操作电源。 断路器都装有操手柄,作为正常情况下闭合和分断电路及故障后重新接通电路使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以上的各位控友。进一步问深究一下,微断里边是什么结构或者原理决定这个分断能力的大小的?在应用中我们如何选择多大分断能力的产品才合适?是应用回路决定的吗?具体怎样?请各位热心的控友继续支招探讨!谢谢!

1、断路器的分段能力和断路器的整体结构、触点和脱扣器都有关系,不是说那个部件和结构所能决定的

2、要根据具体负载类型、使用环境和系统的短路电流大小来选择,比如说易燃易爆的场合、短路电流较大的场合就需要选择高分断的断路器。需要多个因素综合来分析考虑

网友H:
这个首先的看应用回路的额定电流时多大的

 在有就是回路的负载的类型

   照明等一般负载  选C型微断

   电动机等冲击性负载 选D型微断

网友G:
3楼的兄弟说的比较明白了,我们说断路器的分段能力6KA、10KA一般是指后者Ics。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个首先的看应用回路的额定电流时多大的 在有就是回路的负载的类型   照明等一般负载  选C型微断   电动机等冲击性负载 选D型微断

这是脱扣曲线,和分断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G:
楼主是我的福星,回答如上问题时竟然又赚了5MP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网友H 的回复内容:这个首先的看应用回路的额定电流时多大的 在有就是回路的负载的类型   照明等一般负载  选C型微断   电动机等冲击性负载 选D型微断这是脱扣曲线,和分断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呵呵 果然是专家啊

网友J:
断路器分配电用和电动机用,小型断路器也一样,C表示配电用,D表示电动机用。

网友K:
断路器是一种自动保护型开关。断路能力是指的在额定负载下运行,当电路发生故障时。电流达到ics时断开电路的能力。对电路起到保护作用。6KA、10KA 指的是两种不同断电电流。同一规格的断路器两种不同的断电电流。反映了产品的承载能力。选择断路器时因根据电路特点仅选择。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控友、专家的答复!

继续深究一下:市场上微断产品价格参差不齐,虽然说参数上面可能是同样规格的,但是价格也有所差别。请问如何判别微型断路器产品质量的优劣?什么东西对产品的生产成本起较大的影响?

另外:恭喜HOTEAM获得5mp~哈哈~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应该去问HOTEAM斑竹,他在这方面是专家。

电XXXXXXXXX找妹子去啦,不用去找他啦,

断路器的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Icu):按规定的试验程序所规定的条件,不包括断路器继续承载其额定电流能力的分断能力;

断路器的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Ics):按规定的试验程序所规定的条件,包括断路器继续承载其额定电流能力的分断能力。

 极限短路分断能力Icu的试验程序为o­-t-co,具体试验是:把线路的电流调整到预期的短路电流值(例如380V50KA),而试验按钮未合,被试断路器处于合闸位置,按下试验按钮,断路器通过50KA短路电流,断路器立即开断(OPEN简称O)并熄灭电弧,断路器应完好,且能再合闸。t为间歇时间(休息时间),一般为3min,此时线路处于热备状态,断路器再进行一次接通(CLOSE简称C)和紧接着的开断(O)(接通试验是考核断路器在峰值电流下的电动和热稳定性和动、静触头因弹跳的磨损)。此程序即为CO。断路器能完全分断,熄灭电弧,并无超出规定的损伤,就认定它的极限分断能力试验成功。

断路器的运行短路分断能力(Ics)的试验程序为o-t-co-t-co它比Icu的试验程序多了一次co。经过试验,断路器能完全分断、熄灭电弧,并无超出规定的损伤,就认定它的额定进行短路分断能力试验通过。

IcuIcs短路分断试验后,还要进行耐压、保护特性复校等试验。由于运行短路分断后,还要承载额定电流,所以Ics短路试验后还需增加一项温升的复测试验。IcuIcs短路或实际考核的条件不同,后者比前者更严格、更困难,因此IEC947-2GB14048.2确定Icu有四个或三个值,分别是25%50%75%100%Icu(A类断路器即塑壳式)50%75%100%Icu(B类断路器,即万能式或称框架式)。断路器的制造厂所确定的Ics值,凡符合上述标准规定的Icu百分值都是有效的、合格的产品。

网友G: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控友、专家的答复!继续深究一下:市场上微断产品价格参差不齐,虽然说参数上面可能是同样规格的,但是价格也有所差别。请问如何判别微型断路器产品质量的优劣?什么东西对产品的生产成本起较大的影响?另外:恭喜HOTEAM获得5mp~哈哈~

举个例子哈,宝马和夏利都是小汽车,同样都是四个轮子一个方向盘,为啥一辆宝马能买一个夏利的车队?

电器元器件也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M:
"小型断路器的参数:分断能力如何理解,如何选择应用?"

1、小型断路器又叫微断;

2、选择微断的参数:

1)额定电流:等于保护电路的设计额定电流,是首选参数;

2)框架电流:大于或等于额定电流,决定微断型号(与外形尺寸有关);

3)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Ics),要大于电路负载的正常启动电流,保证负载能完成启动:

C型:C型  是额定电流的倍数小,一般是3-5倍;

D型:D型 是额定电流的倍数大,一般是5-8倍;

3、各个厂家生产的微断参数、型号各不相同,要参考各厂家元件选型手册!
4、各厂家价格差异也很大,微断国产性价比值得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 的回复内容:非常感谢以上控友、专家的答复!继续深究一下:市场上微断产品价格参差不齐,虽然说参数上面可能是同样规格的,但是价格也有所差别。请问如何判别微型断路器产品质量的优劣?什么东西对产品的生产成本起较大的影响?另外:恭喜网友G获得5mp~哈哈~举个例子哈,宝马和夏利都是小汽车,同样都是四个轮子一个方向盘,为啥一辆宝马能买一个夏利的车队?电器元器件也是一样的道理。

有请专家兼斑竹分析一下,说不定你又会中奖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