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顿伺服常见现象报警及排除

楼主(2012-02-02):
用户在试用埃斯顿伺服电机时可能会遇见以下的问题,在此我整理一下,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一、过载报警A04

1、伺服电机的配线有误或配线有漏

     (1)电机U、V、W相线接错

     (2)伺服电机侧连接器的插入是否不良

2、伺服驱动器与电机的型号不匹配

     检查驱动器型号和电机型号,匹配适合的驱动器或电机

3、机械负载大幅度超过电机额定转矩,监视UN003(内部转矩指令百分比)显示值很大

     (1)下调负载扭矩及惯性动量,如果不行则更换大容量电机

     (2)机械磨损较大或卡死,解决机械问题

4、如果是抱闸伺服电机,电机的抱闸为松开

     (1)抱闸线圈未得电,检查抱闸控制线路

     (2)抱闸线圈烧坏

二、编码器报警A10 、A11

1、编码器接头接触不良或没有插

     检查插头,重新接好

2、编码器电缆损坏

     检查电缆有误损坏

3、电机编码器硬件损坏

     无法修复,需要维修。避免方法:安装电机时,不可用力敲击电机轴或编码器部件

三、过流报警A12

1、伺服驱动器与伺服电机间的配线有误或短路

     检查配线,进行正确配线

四、上电驱动无现实或只显示"bb"电机不运行

1、上电驱动无显示

      接线错误,控制板未得电,即L1C、L2C未得电

2、显示bb电机不运行

     a、伺服没有使能

     给伺服使能信号

     b、驱动没有得电

     接线错误,驱动板未得电,即L1、L2、L3未得电

如有不明另可上www.leinx.cn上面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