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UPS经常烧坏原因

楼主(2012-02-02):
我司一台山特20K UPS经常烧坏电路板,就是不接负载也会烧,不知是什么原因,厂商师傅也极积处理好多次了,请问可能原因是什么?

网友A:
用多久了?

经常烧坏电路板应该是胎里带的毛病,不好解决。

网友B:
使用时间是不是长了呀!电路板正常情况下不容易烧损,一般都是由于元件老化才会发生的,山特的UPS质量还可以,设计和元件使用上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多久了?经常烧坏电路板应该是胎里带的毛病,不好解决。

先天原因就没办法了,把UPS的心脏换掉可以解决,但是还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D:
我公司的也一样,经常烧电路板。

网友E:
检查一下:

1、电源电压是否波动、过压;

2、电源接线是否接触不良;

3、负载大小是否选型合适。

楼主:
此UPS是购买的新机,还未正式投入使用,电路板厂商也更换多次。

1、我们单独拉了一条专线供UPS用(从总动力柜)。2、最近多次烧坏时,为空载,未接负载。

网友F:
如你反映的问题,应该检查下输出端的雷波突击吸收器,也就是进线并在相间的电容,看它有没有问题,如果是它存在问题,那电路的抗冲击能力就大降低了,当电网电压不稳时,电路板很容易烧坏;

楼主:
雷波吸收器厂商更换过,还有电源开关全部新装,关健是此机台是新的,会不会是放UPS的地方有什么磁场引起?

网友G:
引用 楼主:
雷波吸收器厂商更换过,还有电源开关全部新装,关健是此机台是新的,会不会是放UPS的地方有什么磁场引起?

  再换一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雷波吸收器厂商更换过,还有电源开关全部新装,关健是此机台是新的,会不会是放UPS的地方有什么磁场引起?

不会的,换吧

网友H:
我们厂的也是,坏了四台了,都是三特的,

楼主:
不知是不是对安装环境要求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