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 Pro V5.0怎么找不到140CRP31200模块

楼主(2012-02-02):
Unity Pro V5.0怎么找不到140CRP31200模块

网友A:
是施耐德的吧。看看是否版本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施耐德的吧。看看是否版本问题。

网友C:
重新下个完整版的试试吧

网友D:
我的也是5.0的也没有,我手上有个6.0的版本,不知道有没有,你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E(2012-04-02):
对:caojie0723关于我的也是5.0的也没有,我手上有个6.0的版本,不知道有没有,你要的话可以联系我。内容的回复:

可以给我一份吗,362455788@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