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补偿与低压补偿疑问?

楼主(2012-02-02):
我司有进行低压集中补偿,功率因数控制在0.95-0.99之间,算是比较好的。

但电力变压器也是电感负载,是否也要在高压进行一次补偿?高压补偿与低压补偿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好处?

我们几个变压器加起来有5500KVA,需要配备多大容量的无功补偿?如果进行补偿、年可以节约多少钱?

楼主:
刘志斌老师在吗?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无功补偿分为:高压集中补偿、低压集中补偿和单独就地补偿

高压集中补偿: 将高压电容器组集中装设在工厂变配电所的 6~10kV 母线上, 其经济效果较后两种补偿方式差。初期投资较少,便于集中运行维护,可以满足工厂总功率因数的要求,在一些大中型工厂中应用较为普遍。由于电容器从电网上切除时有残余电压,残余电压 最高可达电网电压的峰值,因此必须装设放电装置,如电压互感器一次绕组。

低压集中补偿: 将低压电容器集中装设在车间变电所的低压母线上。这种补偿方式能使 变电所主变压器的视在功率减小, 从而可选较小容量的主变压器, 可使工厂的电费开支减少, 在工厂中应用非常普遍。利用 220V、15~25W 的白炽灯放电,同时也作为电容器组正常运行的指示灯。

单独就地补偿: 将并联电容器组装设在需进行无功补偿的各个用电设备旁边, 利用设备 本身的绕组放电。其补偿范围最大,补偿效果最好。但是这种补偿方式总的投资较大,且电 容器组在被补偿的用电设备停止工作时,它也将一并被切除,因此利用率较低。

这个主要是对国家电网有利,避免电能的损失,对本公司节能效果很小

有不对不全的欢迎刘老师指正!

网友B:
作为用户不主张高压补偿,一是高压补偿基本是手动调节,开合高压开关需要操作票,很麻烦,而且危险性较大,二是虽然能控制功率因数(高压计量),但并没有减少变压器无功分量,低压网络损耗没有减少,对用户不利。提高功率因数的目的一是不被供电公司罚款或得到奖励,更主要的是增加变压器的出力,减少网络的损耗,这一块与用电多少有关,用电多的大公司一年能省几十万,几百万电费。补偿方式最好采用就地补偿和变电所集中补偿相结合的方法,大容量设备采用就地补偿,随机组投切,剩余的由变电所集中自动补偿,单车间用电较大,还可以增加一级车间集中补偿,这样给车间馈电的电缆可以选小一点。

网友C:
1、感性无功功率,是表示感应负载设备与电源之间交换能量的快慢,它对感性设备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不能消除的;

2、容性无功功率,是表示电容设备与电源之间交换能量的快慢,容性电流,对发电机的主磁极起增磁的作用,会是发电机端电压上漂而失去稳定,过量的容性无功电流是有害的;

3、由于容性电流与感性电流与电源交换能量的相位相反,即当容性负载电流把储存的电能还给电源时,恰好是感应负载电流从电源吸收电能的时候;

4、这样感性负载并联电容器,感性负载不再与电源交换能量,而是与并联的电容器之间交换能量,满足自己正常工作的需要,这样电源供给感性负载的无功电流,被并联电容取代,由电容器给感性负载提供无功电流,电源只提供感性负载的有功电流,所以电源到感性负载的电流大大减小;

网友C:
5、所以从理论上讲,就地感性负载并联电容器最好,例如日光灯直接并联电容器,供电导线电流就小,线路压降、损耗就小,日光灯的端电压因线路压降小电压足;

6、但是分散就地补偿,一个设备一个规格可行性差,技术上显得麻烦,现在大多采用低压集中补偿的方式,易于管理,也是供电部门提倡的补偿方式,从效果看不如就地补偿好;

网友C:
7、“电力变压器也是电感负载,是否也要在高压进行一次补偿?”,要对变压器进行无功补偿,也可在低压侧进行;

8、不过变压器的补偿,采用低压独立固定补偿方式好,与低压集中补偿柜分开;

9、高压一次补偿是没有必要的,从效果上讲与低压侧补偿效果一样,从技术上讲,低压侧补偿方便了很多,投资也少好多;

网友C:
10、“需要配备多大容量的无功补偿?”,如果变压器二次固定补偿,补偿电容可根据变压器的空载电流确定;

11、“年可以节约多少钱?”,效果肯定有,但是不会有明显的效果,就好像你买5、6元的菜,便宜几分、几角钱的感觉一样;

网友D:
串联补偿器怎么样,大家讲讲

网友E:
要看你运行时的高压负荷是多少,如果按5500KVA算,运行起来可能过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串联补偿器怎么样,大家讲讲

1、串联补偿,应用于高压远距离传输导线电感压降的消除;

2、在高压远距离传输导线的末端对地串联电容Y接地,串联谐振时,导线的末端电压提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要看你运行时的高压负荷是多少,如果按5500KVA算,运行起来可能过补,。

1、说过了,不用高压补偿;

2、在低压端采用固定补偿方式,补偿电流可参考变压器空载电流;

3、一定要把高压空载电流折算成低压侧电流,然后确定变压器的无功补偿;

网友C:
5、5500KVA中的负载功率因数已经就地补偿、低压集中补偿过了,高压只是对变压器空载无功的补偿!

6、如果不要低压集中补偿、就地补偿,而进行所谓的高压补偿那就是吓折腾!补偿的好处只是高压到发电厂;

7、就地补偿的好处是从负载到发电厂,低压集中补偿的好处从低压到发电厂;

楼主:
谢谢刘老师详细说明,学习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