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换板子程序要收费吗?

楼主(2012-02-02):
刚刚维修的人说换主控板要收程序使用费,请问有这个说法吗?还是被黑了?

楼主:
急求。。。有知道的吗?

网友A:
黑你呢,你的程序可以自己设定,很复杂的吗?ABB变频器单传动的参数都是手动设定的,多传的一般通过控制模块软件下载的。

网友B:
这个维修是值得怀疑的,也许他根本么有更换主板只是把程序刷新了一下,又怕收不了高费用,所以说主板也更换了。

网友C:
换主板?还是刷主板。。。

网友D:
ABB传动维修解答可以与我联系 13488680104

网友E:
估计是调试的费用吧!

网友F:
首先 在保质期内的电路板都是免备件和服务费用的  服务站根据服务报告跟ABB收费  保质期外是收费的
另外 ACS550,510 系列是没有其他程序的  ACS800系列的RMIO可以灌装 提升,卷曲,系统,泵和风机等软件的 这些软件灌装是需要收取费用的  大约1500~2000左右

网友G(2012-03-08):
听说收,联系供应商,让他们解决

网友H:
这个维修是值得怀疑的,估计是调试的费用吧!一般的变频程序参数你自己都可设置呀,或是用软件下载到PG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