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水井加装变频器什么牌子的好?

楼主(2012-02-02):
130米深水井 用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好?

网友A:
变频器可以考虑ABB或者西门子都可以,主要还是IP防护等级,深水井里面应该是防潮湿、宽温、控制柜应该是防水设计的。

网友B:
深水井需要用变频器吗?

网友C:
深水井不一定把变频器放进井里,控制柜是需要放在地面上的控制机房里,变频器的牌子可以根据要求,如果要好的,就选ABB(使用起来特别方便,参数也好调),如果国产的,就要选一个质量能过的去的,比如(我不是厂家啊,我是一个做配电柜的使用者,经过我的使用经验说的)康沃的、富凌的等等,但是需要加大一个等级才行,因为要克服电流过载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深水井不一定把变频器放进井里,控制柜是需要放在地面上的控制机房里,变频器的牌子可以根据要求,如果要好的,就选ABB(使用起来特别方便,参数也好调),如果国产的,就要选一个质量能过的去的,比如(我不是厂家啊,我是一个做配电柜的使用者,经过我的使用经验说的)康沃的、富凌的等等,但是需要加大一个等级才行,因为要克服电流过载的情况。

深水井不一定把变频器放进井里-------------什么井也不能放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