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题求助

楼主(2012-02-02):
低压柜内指示灯,不通电时,有12V左右的感应电压,如何消除。

网友A:
这问题是不是还是接地没处理好的原因。

网友B:
接地没有处理好!接指示灯电缆的富余线,全部接地,试试看!

网友C:
不只是接地问题,应该是原来电缆敷设问题,动力电缆和控制电缆敷设在一起,并且没有按照防止干扰的方式敷设,比如平行敷设且平行距离较短,或者控制线和动力线干脆就在同一根线缆中。要想消除可以在指示灯上加一些抗干扰器件,比如阻容吸收器等,这样可以消除大部分电压使灯不亮。

楼主:
接地应该没问题的。可能是变频有干扰引起。但不知道如何处理。换屏蔽线已经不现实了,整个厂都运行好久了。

楼主:
3楼的加阻容吸收器怎么弄的?能详细说下嘛?

网友D:
什么叫感应电压?不知。求教!

网友E(2012-05-18):
很常见的现象。但不知怎么消除。期待中。我感觉换屏蔽线肯定会好点。有时候跟柜子的接线工艺关系很大,大家同意不?

网友F(2012-06-24):
不知。求教!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