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FREELANCE 2000升级

楼主(2012-02-02):
ABB FREELANCE 2000升级

单位2000的老系统,已经正常运行差不多10年了,目前打算升级,有在用或是已经升级的朋友共同讨论升级心得,提供出经济可行的升级方案。

网友A:
看到有人做过此类升级

网友A:
http://blog.cechina.cn/plcdcs/344652/message.aspx

上面链接是所见的升级方案介绍,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B:
ABB软件升级个人觉得有点麻烦,一般碰到ABB AC800多传动软件升级以后,打不开以前的程序,为什么,因为早期软件必须在WIN2000下安装,新软件安装在XP下,建议你拨打ABB的售后服务电话咨询下。

网友C:
你直接打开PRO格式的程序肯定不行了,因版本不一样,导出CSV格式即可!

网友D:
freelance 2000 升级很简单。

由于老的DCP02或DCP10很难买到,或者很贵,建议CPU直接升级到AC800F

如果想保留老的I/O,可以选装CAN BUS接口卡,这样,I/O部分根本不需要动。

如果I.O也想升级的话,可以换装走PROFIBUS-DP 的S800 I/O系列

软件/程序升级比较简单,从老的版本导出CSV,然后导入到最新的V9.2中即可,需要修改的地方很好,基本99%

原有的并口狗也可以通过ABB升级到新的USB狗。

Freelance升级比较简单,很多系统集成商都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