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显示问题

楼主(2012-02-02):
昨晚有几个温度显示时有时无,检查现场信号及DCS信号正常,求救。。。

网友A:
你问题还是不明确,是什么的dcs啊,最好切你现场图来2个,给专家来分析。

网友B:
温度信号,不知是热阻还是热偶,如果是热阻显示无即零应该是电阻短路,如果是热偶信号显示无或者零也不是断路,但是短路显示室温,也是现在是冬季气温也是零度以下,在看到这个时有时无,因此偶怀疑是线路传输出现短路故障,时不时的短路,很可能是线路中由接头绝缘胶带松动或者脱落造成的随机性短路故障。

网友C:
检查现场信号及DCS信号正常,你是说信号一直到DCS输入端都是正常的,现场你已经仔细检查过,排除外部因素了?那么就可能是DCS信号处理方面的问题,比如设置的显示范围低于你昨晚现场的信号范围,致使不能准确显示,建议将现场仔细描述一下,用什么传感器,什么控制器,走的什么通讯途径?什么组态软件?

网友D:
测量温度信号的传感器是何形式的,是热电偶还是热电阻,现场正常,DCS显示时有时无,原来一直显示正常吗?如果正常那么软件组态就没有问题,一般有这几方面原因:1、干扰,由于干扰造成信号不稳定,检查一下线缆是否有破损的地方,同时检查一下屏蔽接地情况,是否虚接或接地有问题。2、DCS模块问题,更换一个模块,观察显示是否正常。3、有时你用万用表测试热电偶和热电阻信号都正常,但一接进DCS系统就显示不正常,因为传感器绝缘不好或其它原因用万用表是不能判断出来的,如果不是1、2问题,那就更换一个点的传感器,观察显示情况。

楼主:
对:jiaoanpeng关于温度信号,不知是热阻还是热偶,如果是热阻显示无即零应该是电阻短路,如果是热偶信号显示无或者零也不是断路,但是短路显示室温,也是现在是冬季气温也是零度以下,在看到这个时有时无,因此偶怀疑是线路传输出现短路故障,时不时的短路,很可能是线路中由接头绝缘胶带松动或者脱落造成的随机性短路故障。 内容的回复:

我这里温度十多度,晚上温度也有几度。。。线路我检查过。。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检查现场信号及DCS信号正常,你是说信号一直到DCS输入端都是正常的,现场你已经仔细检查过,排除外部因素了?那么就可能是DCS信号处理方面的问题,比如设置的显示范围低于你昨晚现场的信号范围,致使不能准确显示,建议将现场仔细描述一下,用什么传感器,什么控制器,走的什么通讯途径?什么组态软件? 内容的回复:

我们用的是浙大中控的DCS,现场是测试转化器温度,用的是K分度的热偶,温度一般在600度左右,也不会出现显示范围低于信号范围的吧。。

楼主:
对:QHDTHL关于测量温度信号的传感器是何形式的,是热电偶还是热电阻,现场正常,DCS显示时有时无,原来一直显示正常吗?如果正常那么软件组态就没有问题,一般有这几方面原因:1、干扰,由于干扰造成信号不稳定,检查一下线缆是否有破损的地方,同时检查一下屏蔽接地情况,是否虚接或接地有问题。2、DCS模块问题,更换一个模块,观察显示是否正常。3、有时你用万用表测试热电偶和热电阻信号都正常,但一接进DCS系统就显示不正常,因为传感器绝缘不好或其它原因用万用表是不能判断出来的,如果不是1、2问题,那就更换一个点的传感器,观察显示情况。 内容的回复:

热偶,运行几年都正常,只有前面有一天晚上出现这种情况,我怀疑是I\O卡键的问题。。

网友E:
现场断开热偶接线,用信号发生器给信号,检测DCS部分有没有问题,如正常,就可判断是热偶故障,换一只或者检查热偶应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