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西门子200PLC模块的好坏?

楼主(2012-02-02):
有一堆西门子200PLC模块,CPU226,有以太网模块,有DI、DO、AI、AO怎样快速检测出是否是好的

网友A:
通电连接 组态测试模拟。。。。。。。。。。。。。。。。

网友B:
没有什么好办法,把硬件连上通电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好办法,把硬件连上通电测试。

必须的,又不是生产厂家,有专业的测试台,往上一插,就ou了。

网友D:
从哪里淘的呀。。。。。。。

网友E:
耐心点,一个一个检查。先检查输入输出,再检查通讯。有模拟量的检查模拟量,相应的检测程序和工具。

网友B:
如果有设备的话,可以把模块装上去测试,当然不要让领导知道了,一般不会损坏别的模块的。

网友F(2012-03-06):
楼主厉害呀,整了”有一堆西门子200PLC模块“,通电试验吧,CPU模块我拆解拼装过。

网友G:
我在想……有超过一种检测方法吗?

你能想出超过一种方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在想……有超过一种检测方法吗?你能想出超过一种方法?

芳季老师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G:
当然是一个一个地通电试啦。

网友I:
I/O模块一个点一个点的试过去;

网友J:
可以来米尔自动化网看看,还能参加PLC培训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