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台伺服做位置控制,3台变频器带交流电机,3位移传感器,求方案!!

楼主(2012-02-02):
小弟单位最近在搞新产品预研,领导要我等几个新手提出方案,查阅无数资料,被搞得焦头烂额,求各位大哥救命啊!

要求如下:

1.    6台伺服电机经减速机带动圆盘做位置控制,只朝一个方向转,不反向。

2.    3个位移传感器控制3台变频器带动3台交流电机启动停止加减速旋转。

3.    以上动作都不同步。

其它人机界面啊什么的都省略不说了,程序什么的我也自己去编,但现在就是设备选型遇到困难了,我的问题如下:

1.    用PLC做上位机,PLC怎么选?一开始是想用S7-224XP,但那家伙只有两路高速脉冲输出只能带2台伺服,还有4路怎么办?S7-300系列又太贵据说1万多大洋用不起,难道是加EM253模块?这个模块大概多少大洋啊?要加几个模块呢?而且该模块好像只能做开环控制啊。三菱和欧姆龙的PLC有能符合我要求的不?

2.    伺服系统初步选定安川的,若只用半闭环模式,由于是带了减速机而且只朝一个方向旋转,会不会产生累计误差啊?

3.    伺服若用全闭环,需在减速机输出轴上加外部编码器,安川伺服可选购全闭环模块,请问哪位大哥用过这个?好用不?若不用全闭环模块,那么外部编码器是反馈到PLC高速计数器吗?

4.    松下伺服的A5系列自带全闭环,就不用多加模块了,请问下松下A5的口碑和返修率如何?若是高了我可不想经常跑现场去弄....

6.    全闭环中的外置编码器,是用速度编码器还是位置编码器??

7.    各种设备选型我都是初步选了下,并没确定,都可以任意更换,只求系统构成简单、设备可靠、性价比高,希望各位大哥大爷大神帮我出下主意啊,不胜感激!!若方案可行小弟愿来你处采购设备。

网友A:
楼上的问题清晰。能否使用台达产品,是否可以考虑?

因为台达的产品从运动控制pm系列的plc  伺服系统 人机,都是可以一起来组合,满足你的要求,如果能行,私信发我。我给你找中达技术就近帮你处理,如果在北京及周边,那就我帮你处理。

台达有区域限制,如果项目完整实施那我们可以全帮你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问题清晰。能否使用台达产品,是否可以考虑?因为台达的产品从运动控制pm系列的plc 伺服系统 人机,都是可以一起来组合,满足你的要求,如果能行,私信发我。我给你找中达技术就近帮你处理,如果在北京及周边,那就我帮你处理。台达有区域限制,如果项目完整实施那我们可以全帮你弄一下。

    我单位很小,在重庆附近的小县城,老板又不愿意多掏钱(不想外面花钱请人来搞),不然也不会让我几个来搞预研了,我想先理清思路和这些技术问题,搞清楚成本和可靠性才好上报。

    至于用哪个牌子都行,只要性价比高且可靠,能否弄个系统组成所需的设备清单和报价给我啊?

网友B:
在哪呢。。。。。  找供应商帮你选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楼上的问题清晰。能否使用台达产品,是否可以考虑?因为台达的产品从运动控制pm系列的plc 伺服系统 人机,都是可以一起来组合,满足你的要求,如果能行,私信发我。我给你找中达技术就近帮你处理,如果在北京及周边,那就我帮你处理。台达有区域限制,如果项目完整实施那我们可以全帮你弄一下。    我单位很小,在重庆附近的小县城,老板又不愿意多掏钱(不想外面花钱请人来搞),不然也不会让我几个来搞预研了,我想先理清思路和这些技术问题,搞清楚成本和可靠性才好上报。    至于用哪个牌子都行,只要性价比高且可靠,能否弄个系统组成所需的设备清单和报价给我啊?

我小窗发你了重庆办的经理。你和他联系处理。台达的人。希望能帮你完成,到时候谢谢我就可以了,EBN战略军团欢迎你加入。

网友A:
ok了 手机 QQ都发你小窗了,也让他帮你搞定。

网友C:
XCM-60T-E(10轴不可加扩展)TH765-N(7寸真彩)加上我们的伺服。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所有的货我们公司都可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