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样通过定义指针记录传感器数据

楼主(2012-02-02):
各位前辈,小弟近日负责的项目中,应用西门子1200PLC,要求周期性的记录系统中流量传感器测得的流量值,由于我所应用的触摸屏记录功能太差,所以准备在PLC中记录下来。现在初步的设想是,每100ms执行一次MOV指令,将测得的流量工程量写入一段连续的地址里.

假设MD20为流量测得值    第一个周期执行  MOV  MD20  MD100     第二周期就执行MOV  MD20  MD104

下一周期就是MOV MD20 MD108      就是想实现这样一个功能,我也想过用数组记录,如MOV MD20  ARRAY【1】   然后依此类推。

但,如何来实现却想不明白,在1200里指针是怎么定义的,怎么应用的,能不能这样寻址:MD【MD10】

还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存储器间接寻址具有两个指针格式:单字和双字。

单字指针是一个16bit的结构,从0-15bit,指示一个从0-65535的数值,这个数值就是被寻址的存储区域的编号。

双字指针是一个32bit的结构,从0-2bit,共三位,按照8进制指示被寻址的位编号,也就是0-7;而从3-18bit,共16位,指示一个从0-65535的数值,这个数值就是被寻址的字节编号。

指针可以存放在MDIDBL区域中,也就是说,可以用这些区域的内容来做指针。

单字指针和双字指针在使用上有很大区别。下面举例说明:

L     DW#16#35    //3216进制数35存入ACC1

 T     MD2         //这个值再存入MD2,这是个32位的位存储区域

 L     +10          //16位整数10存入ACC13216进制数35自动移动到ACC2

T     MW100      //这个值再存入MW100,这是个16位的位存储区域

OPN  DBW【MW100】 //打开DBW10。这里的【MW100】就是个单字指针,存放指针的区域是M区,MW100中的值10,就是指针间接指定的地址,它是个16位的值!

网友A:
再看看这个帖子,如果还不明白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1/2012011117165700001-1.shtml

网友B:
对:青岛黄工关于存储器间接寻址具有两个指针格式:单字和双字。单字指针是一个16bit的结构,从0-15bit,指示一个从0-65535的数值,这个数值就是被寻址的存储区域的编号。双字指针是一个32bit的结构,从0-2bit,共三位,按照8进制指示被寻址的位编号,也就是0-7;而从3-18bit,共16位,指示一个从0-65535的数值,这个数值就是被寻址的字节编号。指针可以存放在M、DI、DB和L区域中,也就是说,可以用这些区域的内容来做指针。单字指针和双字指针在使用上有很大区别。下面举例说明:L     DW#16#35    //将32位16进制数35存入ACC1 T     MD2         //这个值再存入MD2,这是个32位的位存储区域 L     +10          //将16位整数10存入ACC1,32位16进制数35自动移动到ACC2T     MW100      //这个值再存入MW100,这是个16位的位存储区域OPN  DBW【MW100】 //打开DBW10。这里的【MW100】就是个单字指针,存放指针的区域是M区,MW100中的值10,就是指针间接指定的地址,它是个16位的值! 内容的回复:

黄工很热情的,希望你多指点我们学习PLC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存储器间接寻址具有两个指针格式:单字和双字。单字指针是一个16bit的结构,从0-15bit,指示一个从0-65535的数值,这个数值就是被寻址的存储区域的编号。双字指针是一个32bit的结构,从0-2bit,共三位,按照8进制指示被寻址的位编号,也就是0-7;而从3-18bit,共16位,指示一个从0-65535的数值,这个数值就是被寻址的字节编号。指针可以存放在M、DI、DB和L区域中,也就是说,可以用这些区域的内容来做指针。单字指针和双字指针在使用上有很大区别。下面举例说明:L     DW#16#35    //将32位16进制数35存入ACC1 T     MD2         //这个值再存入MD2,这是个32位的位存储区域 L     +10          //将16位整数10存入ACC1,32位16进制数35自动移动到ACC2T     MW100      //这个值再存入MW100,这是个16位的位存储区域OPN  DBW【MW100】 //打开DBW10。这里的【MW100】就是个单字指针,存放指针的区域是M区,MW100中的值10,就是指针间接指定的地址,它是个16位的值!

网友D:
西门子plc有强大的通讯功能,编写通讯程序定时读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