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桥 下置超时 怎么办

楼主(2012-02-02):
与PLC同时 总是设备对点数据下置超时 失败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稍等,看看资金桥的弟兄们再没再哦。别着急啊。不行就电话CALL他们一下。后续如果推出免费呼叫厂商的技术电话后就快捷了,策划中。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最好详细将过程说下,你可以先把通讯故障重复等待时间适当延长些,这样的故障情况,如果刚开始调试的设备,确定线路良好,那一般是通讯冲突引起的,就是这个通讯线上有不止一台主机,争相发数据,如果是台旧设备,先仔细检查一下通讯线路情况。

网友C:
您可以加紫金桥软件技术交流群:90344830进行沟通

也可以拨打0459-8151391-808技术服务热线

网友D:
应当是通讯的硬件问题,有可能坏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现在已经找出原因了,是紫金桥的驱动问题 与紫金桥的信捷驱动开发人员说明情况并更新驱动以后,可以正常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