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有谁能够描述家用空调移机的过程和注意事项

楼主(2012-02-02):
各位大侠,能否能够帮忙介绍一下家用空调移机时的过程是怎样的?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主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   室内机及室外机电源线和控制线做好记号,以免拆线时搞错。

二。   做好气体回收工作,打开主机后先关闭高压管阀门运行10分钟左右,再关闭低压回气管阀门后停机。然后再拆连接铜管。拆机完毕。

三     装机时低压回气管先别拧紧,然后打高导压管阀门排净空气后将低压管拧紧,接好电源线及控制线后开机就可以了。

网友B:
EBN帮你接待解答

首先联系厂家,这样专业。收费合理

第二就是你新家那边是否已经有孔,是壁挂还是柜机,如果壁挂孔在上面,柜机是下面,插座的一般是16a,这要注意

另外你的机器看外部的管路是否好,提前和厂家的说一下,如果不行就更换新的。按米收费。。。。。

移动机器后他们会测试,补佛等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注意以下几方面:一。   室内机及室外机电源线和控制线做好记号,以免拆线时搞错。二。   做好气体回收工作,打开主机后先关闭高压管阀门运行10分钟左右,再关闭低压回气管阀门后停机。然后再拆连接铜管。拆机完毕。三     装机时低压回气管先别拧紧,然后打高导压管阀门排净空气后将低压管拧紧,接好电源线及控制线后开机就可以了。

哈哈,楼上的回答更好,是解释他自己移机怎么处理了。一般这工作还是交给专业的处理,因为涉及到高空作业等问题。

网友C:
我家移机是一个修空调的朋友来移的,没有要钱,但是移机以后感觉空调的制热和制冷效果不好,觉得可能移机过程中氟利昂泄漏了。

网友D:
一:拆机的步骤:

1. 回收制冷剂     无论是冬季,还是夏季移机,都必须把空调器中的制冷剂收集到室外机中去。拆机前应启动空凋器,可用遥控器设定制冷状态,待压缩机运转5-10分钟,制冷状态正常后,用扳手拧下外机的液体管与气体管接口上的保帽,关闭高压管(细)的截止阀门,l分钟后管外表结露,立即关闭低压管(粗)截止阀门,同的迅速关机,拔下电源插头,用扳手拧紧保险帽,至此回收制冷剂工作完成。(如果是冬季,宜先用温热的毛巾盖住室内机的温度传感器探头,然后控制冷状态设定开机。) 也可采用室内机上的强制启动按钮开机,同的观察室内、外机是否还有其他故障。避免移机后带来麻烦。
2. 拆室内机
制冷剂回收后,可拆卸室内机。用扳手把室内机连接锁母拧开,用准备好的密封钠子旋好护住室内机连接接头的丝纹,防止在搬运中碰坏接头丝纹;再用十字起拆下控制线。同时应做标记,避免在安装时接错。如果信号线或电源线接错,会造成外机不运转,或机器不受控制。内机挂板一般固定的比较牢固,卸起来比较困难;卸完取下挂板,置于平面水泥地再轻轻拍平、校正。
3. 拆室外机
拆室外机应由专业制冷维修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拆卸。拧开外机连接锁母后,应用准备好的密封钠子旋好护往外机连接接头的丝纹。再用扳手松开外机底脚的固定螺丝。拆卸后放下室外机时,最好用绳索吊住,卸放的同时应注意平衡,避免振动、磕碰,并注意安全。

应慢慢捋直室外空调器的接管,用准备好的四个堵头封住连接管的四个端口,防止空气中灰尘和水份进入。堵头上好,最后再用塑料袋扎好,盘好以便于搬运。

二:安装

根据上述的原则确定内、外机位置后,立即安装好内机挂板,待外机与内机挂板安装牢固以后,再把连接管捋平直,查看管道是否有弯瘪现象;接下来应检查两端喇叭口是否有裂纹,如有裂纹,应重新扩口,否则会漏氟。最后,检查控制线是否有短路、断路现象,在确定管路、控制线、出水管良好后,把它们绑扎在一起并将连接管口密封好。过墙时应两个人在墙内、外配合缓慢穿出,避免拉伤;连接好管道与内、外机,并接好控制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拆机的步骤: 1. 回收制冷剂     无论是冬季,还是夏季移机,都必须把空调器中的制冷剂收集到室外机中去。拆机前应启动空凋器,可用遥控器设定制冷状态,待压缩机运转5-10分钟,制冷状态正常后,用扳手拧下外机的液体管与气体管接口上的保帽,关闭高压管(细)的截止阀门,l分钟后管外表结露,立即关闭低压管(粗)截止阀门,同的迅速关机,拔下电源插头,用扳手拧紧保险帽,至此回收制冷剂工作完成。(如果是冬季,宜先用温热的毛巾盖住室内机的温度传感器探头,然后控制冷状态设定开机。) 也可采用室内机上的强制启动按钮开机,同的观察室内、外机是否还有其他故障。避免移机后带来麻烦。 2. 拆室内机 制冷剂回收后,可拆卸室内机。用扳手把室内机连接锁母拧开,用准备好的密封钠子旋好护住室内机连接接头的丝纹,防止在搬运中碰坏接头丝纹;再用十字起拆下控制线。同时应做标记,避免在安装时接错。如果信号线或电源线接错,会造成外机不运转,或机器不受控制。内机挂板一般固定的比较牢固,卸起来比较困难;卸完取下挂板,置于平面水泥地再轻轻拍平、校正。 3. 拆室外机 拆室外机应由专业制冷维修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拆卸。拧开外机连接锁母后,应用准备好的密封钠子旋好护往外机连接接头的丝纹。再用扳手松开外机底脚的固定螺丝。拆卸后放下室外机时,最好用绳索吊住,卸放的同时应注意平衡,避免振动、磕碰,并注意安全。 应慢慢捋直室外空调器的接管,用准备好的四个堵头封住连接管的四个端口,防止空气中灰尘和水份进入。堵头上好,最后再用塑料袋扎好,盘好以便于搬运。 二:安装 根据上述的原则确定内、外机位置后,立即安装好内机挂板,待外机与内机挂板安装牢固以后,再把连接管捋平直,查看管道是否有弯瘪现象;接下来应检查两端喇叭口是否有裂纹,如有裂纹,应重新扩口,否则会漏氟。最后,检查控制线是否有短路、断路现象,在确定管路、控制线、出水管良好后,把它们绑扎在一起并将连接管口密封好。过墙时应两个人在墙内、外配合缓慢穿出,避免拉伤;连接好管道与内、外机,并接好控制线。

网友F:
5楼的完全正确

补充一点安装 时,注意内机的排气:在外机冷媒角阀连接好冷媒管高压管(细),低压管(粗)后。松开低压管(粗)几牙,打开高压管(细)的截止阀门,看到冷媒从低压管(粗)截止阀门连接处冒出,立即锁紧叭口即可。再打开低压管(粗)截止阀门,通电调试---OK

网友G:
一、准备工作
1.至少二人或二人以上(熟练的制冷修理工,加一名副手);
  2.制冷修理工具一套,以及室内外机的固定用膨胀螺丝等材料;
  3.安全带一副。
 二、拆机的步骤
1.回收制冷剂:
无论是冬季,还是夏季进行空调移机,都必须把空调器中的制冷剂收集到室外机中去。拆机前应启动空凋器,可用遥控器设定制冷状态,待压缩机运转5-10分钟,制冷状态正常后,用扳手拧下外机的液体管与气体管接口上的保帽,关闭高压管(细)的截止阀门,l分钟后管外表结露,立即关闭低压管(粗)截止阀门,同的迅速关机,拔下电源插头,用扳手拧紧保险帽,至此回收制冷剂工作完成。如果是冬季,宜先用温热的毛巾盖住室内机的温度传感器探头,然后控制冷状态设定开机)。
也可采用室内机上的强制启动按钮开机,同的观察室内、外机是否还有其他故障。避免空调移机后带来麻烦
2.拆室内机:
制冷剂回收后,可拆卸室内机。用扳手把室内机连接锁母拧开,用准备好的密封钠子旋好护住室内机连接接头的丝纹,防止在搬运中碰坏接头丝纹;再用十字起拆下控制线。同时应做标记,避免在安装时接错。如果信号线或电源线接错,会造成外机不运转,或机器不受控制。内机挂板一般固定的比较牢固,卸起来比较困难;卸完取下挂板,置于平面水泥地再轻轻拍平、校正。
3.拆室外机
拆室外机应由专业制冷维修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拆卸。拧开外机连接锁母后,应用住备好的密封钠子旋好护往外机连接接头的丝纹。再用扳手松开外机底脚的固定螺丝。拆卸后放下室外机时,最好用绳索吊住,卸放的同时应注意平衡,避免振动、磕碰,并注意安全。应慢慢捋直室外空调器的接管,用准备好的四个堵头封住连接管的四个端口,防止空气中灰尘和水份进入。堵头上好,最后再用塑料袋扎好,盘好以便于搬运。
  三、空调器的重新安装
  1.准备工作
  在重新安装的地方测量勘察。室外机安装位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1)地面或墙体要能承受机体的重量自振动;
(2)安装的部位要便于操作、调整与维修;
(3)外机运转时发生的噪音及冷(热)风、冷凝水不能影响他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4)外机周围不能有可燃性气体泄漏和爆炸物;
(5)外机尽可能安装于背明地方。
室内机安装位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1)避免太阳直射在机组上,远离热源;
(2)内机的进、出风口处,不应自障碍物。
  测量内、外机之间的距离。内、外机之间距离应小于5米,大于5米应准备新的连接铜管。测量内、外机之间位差。内、外机之间位差距离应小于3米,否则舍降低空调器的制冷能力,增大压缩机负荷,引起过载启动。
  2.安装
根据上述的原则确定内、外机位置后,立即安装好内机挂板,待外机与内机挂板安装牢固以后,再把连接管捋平直,查看管道是否有弯瘪现象;接下来应检查两端喇叭口是否有裂纹,如有裂纹,应重新扩口,否则会漏氟。最后,检查控制线是否有短路、断路现象,在确定管路、控制线、出水管良好后,把它们绑扎在一起并将连接管口密封好。过墙时应两个人在墙内、外配合缓慢穿出,避免拉伤;连接好管道与内、外机,并接好控制线。
接下去,排除管道和内机中的空气。方法是这样;(1)把连接好的外机接头拧紧(细),用专用扳手松开截止阀门的阀杆1圈左右;(2)听到外机接头(粗)吱吱响声,30 秒左右,用钣手拧紧(粗)接头;(3)松开(粗)管上戴止阀门的阀杆;(4)彻底松开(细)管上截止阀门的阀杆。这时空凋器排空结束。
最后,用洗涤剂进行检漏,仔细观察每一个接头有无气泡冒出,验明系统确无泄漏后,旋紧阀门保险帽,即可开机试运行。
  3.运行调试
  空调器安装完毕,应辅设独立的空调器使用电源线路,家用分体式空凋的电源线一般有ф1.5-2(mm)2三股铜芯线。插座为 220V、15A规格。
通电前位查一下电压,再用遥控器启动运行。室外机工作以后,检查运行电流是否与铭牌标注相一致,如小于铭牌标注的电流可视为氟利昂量少,不急于加氟,可继续观察管道接头处的结露或结霜情况。
任何一台分体空调器正常运行应符合下列条件:(l)低压压力4.9kg/cm2-5.4kg/cm2;(2)连接管只能结露,不能结霜;(3)运行电流与铭牌标注的是不相一致;(4)内机出风口温度符合要求,即夏天(12一16)℃;冬天(35-40)℃。室内温度,夏天25-28℃,冬天(18-23)℃。
  4.补充制冷剂
  在空调移机过程中,只要是控操作规范要求去做,开机运行后制冷良好,不需添加制冷剂。但对于使用中的微漏或在移机中由于排空时动作迟缓,制冷剂会微量减少,或由于移机中管道加长等因素,空调器在运行一段时间就不能满足正常运行的4个条件,即压力低于4.9kg/(mm)2;管道结霜;电流减少;内机出风温度不符合要来,这的就须补充制冷剂。运行中加氟,必须从低压侧加注。加氟前,先旋下室外机低压气体截止阀维修口上的工艺帽,根据公、英制要求选择加气管;用加气管带顶针端,把加气阀门上的顶针顶开与制冷系统连通,另一端接三通表。用另一根加气管一端接三通表,另一端虚接R22气瓶,并用系统中制冷剂排出连接管的空气。听到管口吱吱响声l-2秒钟,表明空气排完,拧紧加气管螺母,打开制冷剂瓶阀门。把气瓶倒立,缓慢加氟。当表压力达(4.9-5.4)kg/(cm)2时,表明制冷剂已充足。关好瓶阀门,使空调器继续运行,观察电流、管道结露现象,当室外机水管有结露水流出,低压气管(粗)截止阀结露,确认制后状况良好,卸下低压气体维修工艺口加气管,旋紧外保险帽,充注制冷剂工作完成。至此,移机工作全部结束。

网友B:
这题目等楼主来回答一下。你是要咨询怎么移动你家的空调注意事情,还是你从事这方面工作 需要学习,建议以后求助的尽量详细一些。这样让回答的可能快捷也清晰。

楼主:
谢谢宝马哥及各位老大的解答,我是想移一部空调,看看简单的话自己动手就可以了。

楼主:
我还想问一问各位,空调低压管憋了有1/3,外机放置不平,左右相差2公分,这影响正常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