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3 PLC输入点使用外部电源问题

楼主(2012-02-02):
我使用XC3 60点主机,还带有2个32点输入的扩展模块。准备安装时有个问题,此PLC内部已经将24V接死,使用时将COM和X输入点接通就是输入。但这样不能使用DC24V的外部电源输入。现在光输入点96点×7ma都差不多700ma了,内部的DC24V只有400ma,哪里够用啊!况且还有些其他的压力开关、传感器等也用一些DC24V用电。请教,怎样才能够使用外部DC24V输入啊!不能用外部电源输入,难道信捷使用就不能超过60点输入使用?

再者,我是改造设备,扩展的32点模块上也有DC24V电源也不好分配到限制开关上使用(改线的话工程量很大),所有百余个限制开关是使用同一个外部DC24V的,限制开关加传感器等等DC24V总电流超过1.5A的,不用外部DC24V电源是不行啊!用过很多品牌PLC,人家一般都是建议用户使用外部DC24V输入或者说若DC24V超过内部DC24V功率请用外部DC24V输入。但信捷...........,内部DC24V又不够用,难道这个PLC只能用在少点数的设备上?

请使用过信捷PLC也搞过用外部电源输入的同行指教,应该怎么做。打电话问技术支持也说的不清不楚。

网友A:
共地不就行了吗.也就是把外部电源的负极接到到你所说的那个COM上就行了.就你这水平还这么多点,我看玄.交给别人搞稳当点.

楼主:
COM接外部电源的负极怎么能够形成回路啊?得24V处接外部电源的正极,0V和COM都不使用。这么多点算什么多,我1200点的生产线工程都做了快近10个了。问题是第一次用信捷,第一次用这种内部接死的,关键的是打电话问信捷技术支持说不可以将外部电源接到24V\0V\COM这3个点上去。技术支持都这样说,我能怎么办,不听他的也得问问这样做过的同行具体情况啊!

网友B:
等高手解答、、             。

网友A:
如果你传感器用电量大,你就共负.传感器电源用外部正.如果你只是机械开关多.你就共正极.机械开关的公共点用外部负.但不能把正负都同时接,只能取一.

网友C:
主机的输入点是通过内部电源的,而扩展输入单元的电源是由外部电源供给的。

网友D:
你好。输入点要是直接输入DC24V请使用PNP,我们的DC24V输出电流只有400ma,如果不够请使用外接电源(将外接电源的0V与PLC上DC24V输出的0V进行短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输入点要是直接输入DC24V请使用PNP,我们的DC24V输出电流只有400ma,如果不够请使用外接电源(将外接电源的0V与PLC上DC24V输出的0V进行短接即可)。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要是上图这种NPN输入的,是否是将外接电源的24V与PLC上DC24V输出的24V进行短接,然后不使用COM和0V端子,在输入端子上接外部电源的0V。但打电话问信捷技术支持却说不能接外部电源,郁闷!

网友E:
向机械开关一类的开关可以直接接     三线的传感器+接外电源24V      传感器-接外电源0V同时接到PLC的com点上       另外的一根传感器信号线接到例如PLC的X0的点上

网友D(2012-03-12):
是使用NPN输入时将外接电源的0V与PLC输出的24V的0V进行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