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指导一下!在线等!

楼主(2012-02-02):
厂里有一设备坏了,里面有一个时间继电器,没有说明 书

哪位高手指导一下 设定方法及作用,谢谢。

正面

拆开后里的的照片

网友A:
电动式时间继电器,该时间继电器也可暂时停止运行,好象可以带记忆功能,就是断电后再次来电时,可以继续未完成的时间。

国产的JS11型功能基本与此相近。

网友B:
没见过,这时间继电器很提别

网友C:
晕,这问题有点难了,期待有在线的看到抓紧帮这弟兄处理。

网友D:
还真没过这个时间继电器啊!!!

网友D:
作用:时间继电器是一种使用在较低的电压或较小电流的电路上,用来接通或切断较高电压、较大电流的电路的电气元件,也许可以这样说:用来控制较高电压或较大功率的电路的电动开关:给继电器工作线圈一个控制电流,继电器就吸合,对应的触点就接通或断开。 在供电电路中,继电器也被称为接触器。

时间设置,楼主仔细琢磨下,应该不是问题啊,我觉的最外应该是可以旋转的,感觉和手表差不多。

网友D:
刚回帖子的时候又被砸了

网友E:
这个时间继电器真的没有见过,U1和U2是不是继电器的线圈,我觉得1、2、3应当是输出触点,下边的图是和上边的继电器为一个元器件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刚回帖子的时候又被砸了

运气不错,又被砸中,我求被砸!

网友G:
法国进口的一种纯机械计时继电器,应该是70年代的了,这种继电器,可以设置精度为2.4min,作用和现在市面上的微电脑时间控制器差不多,不过这个只能设置一个时间区间动作吧,设置方法用左上角的旋钮,建议楼主,拆下来,更换个微电脑时间控制器吧,便宜,方便。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刚回帖子的时候又被砸了运气不错,又被砸中,我求被砸!

网友I:
按照控制原理从新选型吧!

网友J:
      这个是法国产的一个机械式时间继电器,不过我还真没见这个时间继电器啊!!!

是个24小时可调整的

网友K:
当1,2通电后,线圈接通。,延时固定的时间,然后,4-5接通,同时4-3断开。。。时间你先复位到零,然后重新往右边拧。。。设定时间。。。。

     楼上这么多砖家让这么个小东西就给懵了???

网友K:
这图这么清楚,1,2线圈,交流100-250V,4中间点,3-4常闭,4-5常开。

这都看不出来??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图这么清楚,1,2线圈,交流100-250V,4中间点,3-4常闭,4-5常开。这都看不出来??

这个12345的标号,貌似是打开外面板后的内部贴纸说明

具体是怎么对应外部的123 U1U2,要楼主仔细看看啦

感觉不是”插进去对应的“ 外面的U1 U2 好象对应着 里面的 12。

网友M:
这个东西还真的么见过。

网友N:
这个与家用直冷式电冰箱里的化霜时间继电器一样的东西,其差别是你这个时间继电器的时间可调,而冰箱的化霜时间继电器的时间是固定的.

网友O:
“哪位高手指导一下 设定方法及作用,谢谢。”

1、这是个24小时为一个周期的定时器,就是到达确定的设定时刻时,触点动作或复位;

2、例如用它控制一个接触器的通断,主电路控制路灯的亮、灭;

3、接线时,接触器的线圈的电源线220V由U1、U2进入,由1、2(或2、3)出到接触线圈;

4、时刻设定一个动作时刻,一个复位时刻;

5、本身是一个能自动走时的钟表,要校准走时;

网友P: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东东!

网友Q:
楼主没有到网上先找一下吗,应该能找到相关的产品手册吧。。。

网友R:
应该就是个24小时定时器,外面黑色的旋钮可以旋转以调节设定时间,左上角的黑色刻度对准的是设定时间,U1,U2是线圈,不知道是通电延时还是断电延时,可以试的啊

网友O:
引用 青岭笑傲生

……不知道是通电延时还是断电延时,可以试的啊

1、定时器,就是个定时开关,到指定时刻触点动作,到下一个指定时刻,触点回复;

2、不是延时时间继电器,没有通电延时或断电延时的线圈;

3、接线,有电源线的入口U1、U2,有开关控制的接触器线圈的接线出口,出口有3个端,可以选用两个12或23,常闭或常开;

网友S(2013-05-08):
从电机机械式至到液晶数显的都拥有!

网友T(2013-08-20):
2013-08-20

网友U: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这时间继电器很提别

网友V:
法国货没用过,其实你只要知道时长换1个就行

网友W(2013-10-10):
第一次看到这种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