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S7 300/400的数据如何取到Kepware OPC Server

楼主(2012-02-02):
背景描述:

 小弟需要配置一个Kepware OPC Server以从8台SIMENS S7 300/400的PLC中取数(是通过工业以太网TCP/IP协议,Kepware自带有TCP/IP的驱动),以供实时数据库PI使用,请问有哪位大拿有这方面的经验?

步骤如下:

A. 用普通网线接上S300CP模块上的以太网卡插槽,然后将网线的另外一端接到交换机上(普通的以太网交换机可否);若有多台S300,将其均连接到同一交换机。

B.    将安装有STEP7 V5.4组态软件的电脑接上交换机,同时安装好Kepware OPCServer
C   组态: 在STEP7中进行组态,设置CP模块的IP地址和CPU的连接
D 使用Kepware 软件新建channel、device,添加位号等...
请问上述步骤是否有遗漏、补充、错误,工控网卧虎藏龙,请各位大拿不吝指正;
使用STEP7 V5.4组态时,是否需要PLC设备处于工作组态(如何判断PLC设备处于工作组态?)、小弟初次弄这个,一团浆糊.若哪位大拿有相关方面的文档,能否不吝分享,谢谢!

网友A:
联系李工了没,我给你他电话了似的。这2天他没在线似的。

网友B:
普通的以太网交换机可以的

网友C:
S7200,S7300,S7400通过以太网连接kepware,

可以查看这个链接的模块以及kepware的设置:

http://www.beichen-automation.com/pp01.aspx?cateid=173&productsid=972

http://www.beichen-automation.com/pp01.aspx?cateid=167&productsid=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