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MM430 自由停车问题

楼主(2012-02-02):
开头祝大家新年快乐,工作顺利,设计零失误!

我以前都是用ABBACS510变频器的。。。听朋友说西门子不错,今年买了一台430-18.5KW的!

我用的是外置PID所以接线很简单。。就一个0~10V模拟量信号线,还有一个开关量数字输入1(5号端子)+公共端。。。。以及几个故障输出什么的!

我设置完之后 变频器运行起来了!可是是减速停车。。。我想调成自由停车!请大师解答!

数字输出1 设定的是:0n/off1(接通正转/停车命令1)

我解决方案:用上数字输出2,可以设定OFF2(停车命令2)-按惯性自由停车,

我设置好之后还没有改线呢。。。竟然就实现自由停车功能了!这样的话 变频就始终处于 1 0 1 0 1 0 1 0状态了!!

请各位师傅赐教!!谢谢啊

网友A:
别着急啊。我们的变频器专家吃饭去了,如果在线加入EBN军团官方QQ群,他在群里,或者等一会晚上要上线我切给他个i额你看看,这应该还是设置的问题。可以先恢复出厂状态。按操作手册从来一次。

网友B:
封锁脉冲,就会自由停车了。有3个停车方式。可以设置p844,p845.或者p852封锁脉冲。还有端子设置也可以实现。

网友C:
对:EBN战略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 关于

别着急啊。我们的变频器专家吃饭去了,如果在线加入EBN军团官方QQ群,他在群里,或者等一会晚上要上线我切给他个i额你看看,这应该还是设置的问题。可以先恢复出厂状态。按操作手册从来一次。

内容的回复:我看一下午 没有停车方式选择,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封锁脉冲,就会自由停车了。有3个停车方式。可以设置p844,p845.或者p852封锁脉冲。还有端子设置也可以实现。

你这个答案好像百度可以搜出来的!答案相似程度99.999999%......可是我不知道具体不知道怎么做啊。。。可以详细说说吗???拜谢了

网友D(2012-03-25):
    OFF2就是啊  p844要bico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