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DLMDA40DTK与电脑通讯不上

楼主(2012-02-02):
TWDLMDA40DTK 施耐德PLC用Twidsoft-3.5软件,用普通的RS485-RS232数据线,(s7-200用可正常通讯),

软件中-PLC通讯设置-中的参数都试了,还是连不上,请用普通线连成的朋友讲一下,(或别的软件),谢谢。

网友A:
2个品牌的东西。可能还是不一样的协议或者电缆速率问题造成。

网友B:
既200又用TWDLMDA40DTK,是不是端口被200的先给占用了

网友C:
用普通的RS485-RS232数据线,你这个通讯走的什么接线方式?你打开电脑属性-------管理------------看插上plc通讯线,有没有读到端口或者有没有提示驱动软件有问题,打了个黄色问号的,如果电脑读不到口上增加了硬件,建议把通讯线的,RD与SD对调一下,有没有接反了,如果能读取到插上PLC,建议软件设置PLC下载通讯参数,选中默认自动识别通讯格式。

楼主:
TWDLMDA40DTK 是施耐德电动门上的PLC,板子标上有RS485的A和B.A,B换也不行,电脑设备管理器里没有变化。

楼主:
问题已解决,TWDLMDA40DTK 是施耐德电动门上的PLC,与板子通讯,5和7连在一起,与电脑通讯5和7要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