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SDK安装不上。

楼主(2012-02-02):
小弟用到了“研华”的“无风扇嵌入式PC(UNO-2050EME-SE)”,它的操作系统时WinCE 5.0.

问题一:安装“研华”指定的“WinCE5.0 SDK”时,发生了错误。(WinCE 6.0 SDK安装没问题)信息如下。

怎么办?是因为操作系统是“Win7 64Bit”的原因吗?还是因为先安装了“WinCE 6.0的SDK”???

问题二:做WinCE5.0下的开发,要用VS2005的对吧?VS2008和WinCE6.0集成的比较好,不适合“WinCE5.0”是吗?

问题三:VS2008不是和“WinCE6.0”结合的比较好吗?为什么它自带的模拟器都是“WinCE 5.0”的?如下图:

小弟刚开始 WinCE,以前是做Web Winform和Windows Phone开发的,还在搭建开发环境,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个偶是门外汉!!!,带行家前来解答!

网友B:
WINCE系统是需要另外安装的吗?

西门子的工业触摸屏很多也是WINCE系统,但是是不用安装的,只需要还原就可以。

这个操作系统也没有弄过,建议你拨打研华的免费售后服务电话,让工程师帮你解决(一般软件问题只需要远程电话协助)

电话:800-810-03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偶是门外汉!!!,带行家前来解答!

大侠能推荐本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