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S3H250断路器跳停

楼主(2012-02-02):
电机一启动就跳停(ABB断路器S3H250跳闸),立即重新上电再启动就正常了,该故障一直存在,发生多次了。

检查断路器没问题,换断路器(其实是换了整个抽屉柜,控制回路也没问题)后还是这样。请专家分析分析原因。

这个故障现象好像是要电机热启动才可以。三相异步电机90KW,负载普通离心水泵,4级电机,遥测电机绝缘都很好。

网友A:
我想问楼主这个设备是新安装的还是,以前是好的,突然就这样来了

网友B:
S3H250断路器跳停,这个断路器没有经过设置调试吧,首先把响应时间延长,其次把灵敏度调小写,看说明书,上面有针对这种断路器,如何根据负载计算过电流阀值,然后设置好,就OK,但一般说明书是英文的,建议找厂家,给个指导。更保险,呵呵。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断路器选小了,或者负载种类选的不对

个别开关也存在质量问题,这些都考虑了吗?

网友D:
电机的启动方式是?

90KW的电机额定电流在180A左右,而您选择的250A断路器刚好是满足额定运行电流。

设计选型时可能没考虑启动冲击电流对断路器的影响,建议将长延时脱扣电流值Ir整定到最大,长延时脱扣时间调到最长基本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E:
"故障现象好像是要电机热启动才可以。三相异步电机90KW,负载普通离心水泵,4级电机,遥测电机绝缘都很好。"

1、“电机一启动就跳停(ABB断路器S3H250跳闸),立即重新上电再启动就正常了”,这不是断路器的故障;

2、是负载的原因,负载搁置时间长了,启动时卡阻力大,第一次冲击后,转动部分转动灵活,第二次才能正常启动;

网友E:
3、可以适当提高断路器的参数选型,更重要的是启动前检查一下负载,转动一下灵活后启动!

网友F:
你说的这个我感觉可能是天气问题,你看下你的负载是不是有使用润滑油,使用的是不是防冻轮滑油。天气冷的时候轮滑油会结块,导致启动的瞬间电流过大就跳了,再次启动的时候正常了是因为第一次启动把轮滑油的块打散了或者有点热量传进去了。轮滑油结块现象就减轻了。然后就能正常启动了。你查看一下负载的问题。不一定是电路问题的。

解决办法一般是;第一换轮滑油; 第二不管等天气转暖;(每次多启动一下)

你切试试,查出毛病发出来一起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B:
S3H250断路器跳停,这个断路器没有经过设置调试吧,首先把响应时间延长,其次把灵敏度调小写,看说明书,上面有针对这种断路器,如何根据负载计算过电流阀值,然后设置好,就OK,但一般说明书是英文的,建议找厂家,给个指导。更保险,呵呵。

这不是设备问题,你得看一下你的电机,应该是启动电流太大啦,你看一下你电机的启动电流多大,

网友H:
 启动前盘下轴试试看,估计是机械上的原因负载启动转矩过大,冬天严重、停机久了严重;检修一下、或按黄工意见办。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S3H250断路器跳停,这个断路器没有经过设置调试吧,首先把响应时间延长,其次把灵敏度调小写,看说明书,上面有针对这种断路器,如何根据负载计算过电流阀值,然后设置好,就OK,但一般说明书是英文的,建议找厂家,给个指导。更保险,呵呵。 内容的回复:

应该是没有经过调试的,新设备。我有考虑过断路器设置不正确,可是我检查断路器时,没有发现S3H250可调响应时间和灵敏度,以及电流阀值的地方,好像只有调热磁最大最小值的开关,其它的没有了。我再去检查一下开关的设置,调整一下试试。我想也应该是这里的问题。

另外我补充一下,普通直启电机,润滑油没冻(其它同样位置的泵都正常,为什么只有它冻了呢,都是安德里兹泵),自开机以来一直有这样的毛病。

谢谢黄工的指导,也谢谢大家的分析,我会尽快回复大家,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I:
过来看看,支持楼上的各位。呵呵!

网友J(2012-05-19):
对:刘志斌关于"故障现象好像是要电机热启动才可以。三相异步电机90KW,负载普通离心水泵,4级电机,遥测电机绝缘都很好。" 1、“电机一启动就跳停(ABB断路器S3H250跳闸),立即重新上电再启动就正常了”,这不是断路器的故障;2、是负载的原因,负载搁置时间长了,启动时卡阻力大,第一次冲击后,转动部分转动灵活,第二次才能正常启动;内容的回复:

同意您的意见。将热脱扣器灵敏度调低。若还不行可能换个其他型号开关。或者换个大点的开关。若框架一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