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 95kw 变频器 f022故障求助。。

楼主(2012-02-02):
上电  显示正常,    一按启动键 就报警f022      主板和IO板都换过了没有问题,  求高手指教,

网友A:
现在没手册,你下载操作手册看一下报警代码对应的,等我变频器专家上线帮你查。

网友B:
两种情况:

1、PID 反馈信号低于P2268 设置的最小值。  措施:改变P2268 的设置值 。或调整反馈增益系数

2、PID 反馈信号超过P2267 设置的最大值。 措施:改变P2267 的设置值 。或调整反馈增益系数

网友A:
专家解答:这些故障可能导致原因,除了变频本身外,还有可能是电缆皮破损,模拟信号供给不正常,通讯口干扰等
有时接地不好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建议全部断开链接检查。

网友C:
MM440的F0022制动故障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
1 内部硬件短路
2 I/O板接触不良
3 内部元件接触不良
4 外部短路或电机接线有问题
建议解决思路: 摘掉电机,一直运行到最高频率,如果此时没有故障,则建议检查电机以及其接线,将变频器参数从新复位。
如果不带电机依然报此故障, 则建议检查I/O板的接触情况
如果依然不能解决问题,建议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