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plc能否实时通讯

楼主(2012-02-02):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wincc与plc能否实现实时通讯?具体讲述一下。谢谢!!!

网友A:
是的,论坛在西门子页面和软件页面有介绍,或者到官网下载WINCC手册,上下册有详细的讲述。基本的知识。自己去学一下吧。再不清楚加入EBN军团我们有西门子专家培训。

网友B:
1。采用Industrial Ethernet协议和双绞线介质——这是目前WinCC通讯较流行和常见的方式,性价比高,兼容性也较好。它采用Internet使用的TCP/IP协议,应此还可连接上Internet网络。但该方式通讯采用竞争发送、冲突检测、载波侦听机制,速率不确定,无法做到实时性。取决于网络当前的通讯流量,由于采用双绞线,带宽有限、抗干扰能力差。因此,采用此方式通讯时,既不要与Internet网络相连,又不要与工控无关的电脑相连,这既可降低网络病毒攻击,又可减少网络数据包流量。

     在WinCC组态项目中,应尽量减少循环的动态连接(如画面中的控件对象过多的与PLC中变量连接后,作动态位移运动,从而达到形象直观的效果),以降低WinCC与PLC间通讯负担。

但当WinCC在常态工作时,数据包流量都很大(即CP443-1模块上TXD指示灯几乎在任何时候都常亮不熄灭),这说明网络内有多台WinCC的Server与一台PLC通讯,或一台PLC与另一台、及多台PLC通讯,且约定的通讯Byte数也较多。解决方法是1:可采用光纤介质,改善网络带宽,提高传输的抗干扰能力;2:增加一台WinCC的Central Archive Server,从而减少WinCC的Server数量,这可大大降低PLC的通讯负担。

   2.采用PROFIBUS协议和PROFIBUS缆线——这是SIEMENS工控网络的标准方式,大多数老一些的SIEMENS工控用户均采用此方式。PROFIBUS协议分DP、FMS、PA三种,其中DP协议较为常见。采用此方式时,安装有WinCC的OS站上必需一块CP5611,或CP5613网卡。这时每台WinCC监控站开启后都作为PLC的DP远程从站进行通讯。但当WinCC监控站电脑故障,或CP5611/CP5613网卡坏需关机更换或维护等情况时,极易造成其它的远程DP站通讯中断,而影响生产,所以采用此方式缆线应尽量连接成环网。

    在生产要求高可靠性的地方,此时应采用FMS协议方式。但采用FMS协议需在PLC主站上增加一块Profibus通讯模块(如CP443-5或CP342-5)。这样,每台WinCC监控站与PROFIBUS通讯模块进行通讯联系,在物理上分开了与远程DP从站的联系,这除了对生产的安全可靠性得到提高外,还降低了远程DP从站的数量,从而降低了PLC的CPU处理DP从站的通讯负担,与每台WinCC监控站的通讯由PROFIBUS通讯模块完成。但此FMS协议方式需增加一块Profibus通讯模块(增加硬件成本)。

   PA协议方式适用于现场智能设备(如一些智能变送器、智能传感器与PLC的连接)。总之,由于Profibus主站间通讯采用Token Ring(令牌环)方式轮转,WinCC通讯实时性较Industrial Ethernet好,通讯时间间隔相对稳定,网络遭病毒攻击的可能性小,网络安全性也较Industrial Ethernet高。

   3.采用MPI协议——这是点对点的连接方式,通讯速率仅为187.5Kbps,类似于串口通讯。且WinCC只能与单台PLC通讯,所以速率慢,通讯范围窄,仅适用于单台现场控制设备和局部范围的通讯。

   4.采用PROFINET协议——这是SIEMENS公司的一种基于PROFIBUS-DP和Industrial Ethernet之间的协议(即实时以太网)。它基于Industrial Ethernet,采用TCP/IP标准,所以可将现场级(I/O Field)设备连接到管理级,并且还能实时通讯(Real Time)能力,因此兼具两种网络的优点。这也是SIEMENS公司目前向市场首推的通讯方式。

网友C:
实时数据采集(通讯)也有一个采集周期,一般是毫秒级。

参考下面的资料:

西门子WinCC与S7-300/400 PLC数据通讯.pdf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4342775.html?from=like&retcode=0

网友D:
wincc与plc能否实现实时通讯?这个是必须的哦,否则,你这边操作,那边半天没有反应,,你不上火?WINCC作为主站,根据内部通讯社定,循环扫描,将当前显示画面不停地写入PLC,也不停地从PLC种读取,不知道你问这个的意图是什么?你的工程要求?

网友E:
呵,实时通讯,但是如果连不上,就是不会实时了

网友F:
wincc只直接支持西门子的300 400PLC,别的PLC要通过第三方软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wincc只直接支持西门子的300 400PLC,别的PLC要通过第三方软件

S7-200 通过OPC 方式,PC ACCESS也是西门子的软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400PLC,别的PLC要通过第三方软件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是的,论坛在西门子页面和软件页面有介绍,或者到官网下载WINCC手册,上下册有详细的讲述。基本的知识。自己去学一下吧。再不清楚加入EBN军团我们有西门子专家培训。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对:zhxl198808的回复:

谢谢提供的资料,十分有用,我会慢慢学习的。能加个好友吗?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向你请教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的慷慨献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zhxl198808的回复:谢谢提供的资料,十分有用,我会慢慢学习的。能加个好友吗?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向你请教

已经加你好友

楼主:
对:zhxl198808 的回复:

Profinet能实现WinCC与PLC S7-200的通信吗?我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你能提供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吗?有的话发到1713457507@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