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用232和通讯不上?大侠们看看是怎么回事?谢谢 了

楼主(2012-02-02):
我用USB可以和电脑通讯上,但用232通讯线却一直连不上,大侠们看看怎么回事?是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A:
首先检查下232的线和电脑串口有没有问题,如果都没有问题,那就是楼主设置有问题了,

网友B:
1.硬件电线有问题;有的是直连线;有的要交叉线;

2.设置参数有问题;

其他就没有什么了!!

网友C:
这个问题很普遍哦,如果确定通讯线没有问题,就是RD与SD也对调过,GND保证接好了,那就是通讯设置问题,你把通讯选择,设置成了USB模式,改为RS232模式,从新连接一下,通讯参数选择自动识别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很普遍哦,如果确定通讯线没有问题,就是RD与SD也对调过,GND保证接好了,那就是通讯设置问题,你把通讯选择,设置成了USB模式,改为RS232模式,从新连接一下,通讯参数选择自动识别模式。

三菱在论坛里有一个长的帖子 也重复过,你去看一下啊,这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D:
错了 是omorn  一样的类似问题。

网友E:
检查通讯设置,  波特率,校验位,停止位等等 ,    CP1H 可以直接用 打印机 USB 电缆连接, 装USB驱动即可;

你说的 232 是 CP1H 的选件板吧?    你要设置参数正确才行!  你想用 232口下载程序吗?

网友F:
线没有问题 软件设置正确

PLC  电脑端口没坏 没什么了

网友G:
第一步:通讯口检查

第二步:通讯设置检查

以上两步都不行得话就看一下通讯线的的接口上面的编号问题,看跟你的PLC 内设的编码号是否对应的上。一般是235 465 这样的 你查一下说明书是否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H:
波特率,校验位,停止位等等 ,    CP1H 可以直接用 打印机 USB 电缆连接, 装USB驱动即可; 你说的 232 是 CP1H 的选件板吧?    你要设置参数正确才行!  你想用 232口下载程序吗?

恩,就想用232通讯看能不能写程序,需要设置那些内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网友C 的回复内容:这个问题很普遍哦,如果确定通讯线没有问题,就是RD与SD也对调过,GND保证接好了,那就是通讯设置问题,你把通讯选择,设置成了USB模式,改为RS232模式,从新连接一下,通讯参数选择自动识别模式。 三菱在论坛里有一个长的帖子 也重复过,你去看一下啊,这是可以解决的。

参数怎样设置啊?我网络类型选择的是TOOLBUS,其它还需要设置啥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第一步:通讯口检查第二步:通讯设置检查以上两步都不行得话就看一下通讯线的的接口上面的编号问题,看跟你的PLC 内设的编码号是否对应的上。一般是235 465 这样的 你查一下说明书是否对应

q我一般是用485模块下载 ,要么你就用它的USB口,具体的你得问一下厂家 ,我记得它走的是HOSTLINK协议,你用232是不能下载程序的,

网友K:
通讯设置应该不会有问题,接线接三根还有一个短路线.

网友L:
①将232口旁边的dip开关拨到ON,此时为标准通讯设置:host link,波特率9600,数据格式1,7,2,E

②CX-P软件中根据PLC的设置设备类型。网络类型选择SYSMAC WAY,驱动器中端口名称选择计算机实际使用的端口,波特率和数据格式用默认的。

③检查通讯的电缆接线,接线方式如下:

PLC PC

2———2

3———3

4——-8

5——-7

9——-5

④也可以用自动在线功能。

⑤如果PLC在外设口没有和外围设备通讯的情况下,COMM灯闪烁,说明232口被占用。例如232口被设为无协议,PLC正在运行程序,而程序中有TXD或者RXD的串口通讯指令。此时,即使232口的DIP开关被置ON位置也无法改变端口状态。需要将外设端口连上支持工具,将PLC切换到编程状态。

网友M:
应该是COM口设置错了!

网友N:
自己做条线就可以了.买对9针公母头.母头接2.3.9.公头对应2.3.5...这样就可以了.我的线都是自己做的.没出现过问题.价格也很便宜.

楼主:
太感谢各位大侠了,232最后还是不行,现在改用485口了,非常感谢各位,分只能给一个人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