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电机需要反馈吗?

楼主(2012-02-02):
各位老师好:我是初学PLC和伺服控制,望老师们指导:

1:我想用台达ES2PLC去控制台达伺服驱动器(ASD-A0421-AB)-台达伺服电机(ECMA-30604PS),

    电机的反馈信号接入驱动器,是否还需要接入PLC?

2:PLC是否只需要发脉冲给驱动器,用脉冲的个数控制伺服电机的转数。

3:伺服电机驱动水平丝杆滑道(不加减速器,用同步带、轮),是否能精确控制位置。

谢谢大家!

网友A:
电机的反馈信号接入驱动器,不需要接入PLC,只需要发脉冲给驱动器,用脉冲的个数控制伺服电机的转数。想位置控制精确,就要仔细计算一下了,惯量比,选择多大功率的电机?脉冲当量计算,看我的帖子,计算这个精度的。

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1202/2012020208413500001-1.shtml

网友B:
多数的情况下伺服不需要反馈到PLC,通常是通过编码器电缆反馈到伺服驱动器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脉冲数量决定运行距离,脉冲频率决定运行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反馈信号接入驱动器,不需要接入PLC,只需要发脉冲给驱动器,用脉冲的个数控制伺服电机的转数。想位置控制精确,就要仔细计算一下了,惯量比,选择多大功率的电机?脉冲当量计算,看我的帖子,计算这个精度的。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1202/2012020208413500001-1.shtml

黄工的很详细了,在台达页面 你找到LESING 他博客里有相应的案例。也可以参考。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D:
用PLC控制定位的话应该不至于要用反馈。用上伺服本身提供的定位完成信号,位置误差超差信号,过电流信号基本已经知道定位是否有异常了。如果是运动控制的话,也轮不到PLC干这活。

网友E(2017-06-14):
这里有,www.fd-elec.com

网友F:
能否精确控制精度就看你电子齿轮比是怎么设置的了

网友G(2017-07-14):
都是大神学习了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H(2017-12-15):
不需要,通过发送脉冲个数控制电机转动圈数,伺服都是高精度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