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怎么处理变成三相电供三相电机用?

楼主(2012-02-02):
单相电怎么处理变成三相电供三相电机用?

网友A:
单相电机带发电机吧000000

网友B:
小功率的可以临时用一下!不支持你这样用。

网友C:
用电容移相----------------

网友D:
小功率使用最简单的办法是用220V/380V的变频器

网友E:
用变频器最省事,应当首选。

网友F:
1, 如果是小功率电机,共千把块买个变频器是最为省事,且有调速功能

2, 还有一种办法那是用220V/380V的变频器,但是这个也是电机功能不能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变频器最省事,应当首选。

网友H:
升压--逆变。成品就是UPS,容量从几百瓦到几千千瓦都有。

网友H:
使用230V级的变频器,驱动4KW以下三相星接电机。230V级的变频器输入单相220V电源,输出是220V三相电源。记住,变频器不能升压,单相输入时,输出的不是380V,是三相220V。

网友I:
不推荐这样做,如果是小电机的话可以使用变频器来做,大的电机就算了。

网友J:
升压--逆变。成品就是UPS,容量从几百瓦到几千千瓦都有

网友K:
选择一种交-直-交变频器,比较合适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如果是小功率电机,共千把块买个变频器是最为省事,且有调速功能2, 还有一种办法那是用220V/380V的变频器,但是这个也是电机功能不能大

220V/380V的变频器是单相220变成三相380的吗?好像变成三相后还是220

网友N(2012-03-12):
呵呵 , 其实就是整流 逆变

网友O:
想用380V三相电动机,只能升压后再逆变了。

网友P:
再接入其他的那两项电源是最后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