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码器知识

楼主(2012-02-03):
          进口设备有一编码器坏了,想更换国产新件, 对一些参数知识不是很了解,特请坛友们讲解一下, 如编码器型号帖请看连接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1/2012013121110700001-1.shtml   如:

1, 编码器分辨率达 80000线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编码器上的 1024, 2048---

2,  提供 THL/TTL/Sine wave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有这么麻烦么??你掏点路费,我去给你解决吧!

网友B:
编码器分辨率达 80000线是什么意思? 这个应该是最大,就是能发出的最大脉冲/周,

提供 THL/TTL/Sine wave 这是什么意思?是指的输出信号形式,如TTL电平,SINE WAVE是应该支持单线通讯的。

网友C:
我不是给了你我的编码器博客的地址吗?我的编码器培训也是免费公开的,在上海,每次培训前我公司在工控网的网页都会通知http://www.gongkong.com/Common/CompanyCommunity/general/default.aspx?company=3-ac36-73e97f253a9d

网友C:
1。分辨率,编码器转一圈提供的分割度

2。信号输出形式,就好比讲哪里的语言,你接收也是这种语言,HTL--推挽,TTL-5V差分,Sine wave--正余弦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分辨率达 80000线是什么意思? 这个应该是最大,就是能发出的最大脉冲/周,提供 THL/TTL/Sine wave 这是什么意思?是指的输出信号形式,如TTL电平,SINE WAVE是应该支持单线通讯的。

说多了就漏了。。sine是单线通讯??呵呵呵。。。。出奇了。呵呵呵。。现在光纤可以是单线的。。。其他还没有单线的。。呵呵呵。。看看底下的,正余弦编码器。。呵呵

网友A:
你去买一个这样的,安装尺寸跟供应商问一下,按你原来的要求。线数1024.牌子无所谓。。就行,我这个也是用来跟CT连接的。。

网友A:
给你传一下接线图,12,2脚两个连在一起接电源+5V,10,11脚,接在一起接0V,A+接5脚,A-接6脚,B+接8脚,B-接1脚,Z+接3脚,Z-接4脚。

    要是再不会,就要打屁股了!呵呵。。

楼主:
谢谢通讯网, 我更换了你说的那个电压一样的编码器后动作数据反转,晕,后断电重启重新找“0”位,结果CT 伺服驱动起停起停的后不动,报警出错,TRIC 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通讯网, 我更换了你说的那个电压一样的编码器后动作数据反转,晕,后断电重启重新找“0”位,结果CT 伺服驱动起停起停的后不动,报警出错,TRIC 啦

你把A+,换到B+,把A-,换到B-。!!

网友A:
有可能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