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满载的情况下如何降低电流?

楼主(2012-02-03):
请教一下大家:比如一直18.5KW变频器运行在50HZ时,电流为37A,电压为380V,怎么样才能把37A的电流降下几A?

网友A:
能量是守恒的,想降低电流就从负载上功率上考虑,不然就升高电压。

其实加装电抗器也会使显示的电流值偏小,主要原因是电抗器补偿了输出电缆的电容,使无功损耗。

网友B:
原理上讲,能量守恒是铁定的定律,输入功率=输出功率+变频器自身损耗,如果你一直50HZ,不如直接工频更节能,你想降低电流就是为了更节能对不,实现不了,要马干活还不让马吃草如果你增加变频器输入电压,电流输出是会减小的。

网友C: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D:
楼上两位版主说的 有道理,

网友E:
赞同1楼的说法,加装电抗可补偿电缆电容,同时也降低了进入电机的谐波,使电机效率有所提高。

楼主:
对:HOTEAM关于能量是守恒的,想降低电流就从负载上功率上考虑,不然就升高电压。其实加装电抗器也会使显示的电流值偏小,主要原因是电抗器补偿了输出电缆的电容,使无功损耗。内容的回复:

这个电抗器如何选配?

网友D:
根据变频器的功率选择。每种变频器都有选件的目录,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多大的变频器选什么型号的电抗器。一般变频器是哪个牌子的电抗器就用那个牌子的产品。

网友F:
解决问题的根本在提高功率因数,但是得考虑一下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和提高后的效果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讲,能量守恒是铁定的定律,输入功率=输出功率+变频器自身损耗,如果你一直50HZ,不如直接工频更节能,你想降低电流就是为了更节能对不,实现不了,要马干活还不让马吃草,如果你增加变频器输入电压,电流输出是会减小的。

要不你加一个电容或者电抗器,具体的你可以找一下相关厂家,他们那里有货的

网友H:
治理一定的谐波,搞无功补偿。前两年做节能设备就这么搞。从电网来讲这个还是要提倡的,不过能量守恒,这样做的效益是有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抗器如何选配?

和线缆长度、电机的类型有关,并不是一句两句话所能说明白的

大多数变频器说明书都有关于电抗器选型的介绍,楼主不妨参照下

楼主:
谢谢大家支招,有具体答案时跟大家说说过程。

网友I:
50Hz时直接用接触器运行,切断变频器的供电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讲,能量守恒是铁定的定律,输入功率=输出功率+变频器自身损耗,如果你一直50HZ,不如直接工频更节能,你想降低电流就是为了更节能对不,实现不了,要马干活还不让马吃草,如果你增加变频器输入电压,电流输出是会减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