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容式液位计如何在锅炉汽包中使用?

楼主(2012-02-03):
RT,对方要求在锅炉汽包中加装电容式液位计,但是我查了手册以及一些厂家的资料,电容式液位计最高温度是200度,有些特殊的也就300多度,但是对方的汽包内温度是485度,想请教各位,该如何是好?能不能在电容式液位计上装保护装置?

网友A:
可以在电容式液位计上装保护装置,用耐高温的陶瓷材料就可以了

楼主:
对:zhxl198808关于可以在电容式液位计上装保护装置,用耐高温的陶瓷材料就可以了内容的回复:

会不会对测量产生影响的?

网友B:
没听说过传感器上还可以加保护装置的,这样的电容传感器应该有耐高温型的,光纤都有耐高温的了,况且耐高温的工程塑料那么多,没有理由做不出来这样的传感器

网友C:
必须用差压电容式变送器
用压力式的不行,呵呵

网友D:
陶瓷电极的电容物位计可以用到800℃,但用于测量液位不知道可不可以,要看电容值的范围是否合适。

楼主:
对:浅醉闲眠关于陶瓷电极的电容物位计可以用到800℃,但用于测量液位不知道可不可以,要看电容值的范围是否合适。 内容的回复:

主要是要用在锅炉汽包上,准备用电接点,双室平衡+差压,双色液位计,还有一个电容式液位计。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没听说过传感器上还可以加保护装置的,这样的电容传感器应该有耐高温型的,光纤都有耐高温的了,况且耐高温的工程塑料那么多,没有理由做不出来这样的传感器 内容的回复:

但是我看手册上写的上限都是200度,网上查了几家,最高上限貌似是300度

网友E:
想想结垢咧,电容量变不变,测值会不会那个咋咋咋滴浪荡,就_中_鸟~~~~~~~~~~~~

网友F:
真没见过这么高的汽包温度。会不会数据有误啊?

网友G:
测量汽包液位使用电容式液位计,不知这个电容式液位计是插入式的还是引压管式的变送器,如果和普通的差压变送器一样的使用状况,这个汽包温度不用考虑,因为通过引压管的冷凝水后其进入电容式液位计时温度已经降为100度以下,这个时候已经满足电容液位计的使用温度。但若是投入式的这个液位计是不实用的,而且从锅炉汽包性质来看,还没有真正的投入式的液位计应用。

网友H:
智能锅炉汽包液位计

北京科普斯特或者河南都有做的,你可百度后电话咨询,不过北京的价位太高

网友I:
我们家汽包液位用的就是电容式的,用的是北京科普斯特的产品。温度应该没问题

楼主:
对:因帅判两年关于我们家汽包液位用的就是电容式的,用的是北京科普斯特的产品。温度应该没问题 内容的回复:

科普斯特的温度是450度,还没达到485度的要求

楼主:
对:春华★秋实关于真没见过这么高的汽包温度。会不会数据有误啊? 内容的回复:

130吨的次高压燃气锅炉,额定蒸汽温度485度

网友J:
电容式液位计?我感觉是不是差压变送器,如果是的话,焦工说的就很好了

楼主:
对:因帅判两年关于我们家汽包液位用的就是电容式的,用的是北京科普斯特的产品。温度应该没问题 内容的回复:

能发资料样本给我吗?邮箱345055243@qq.com

网友K:
你要的是开关量的,还是模拟量的,锅炉里的测的是什么介质,是否有腐蚀性和粘附性

网友L(2012-07-09):
电容式液位计是测量电容值的,不是压力式的液位计。锅炉上可以用电容式液位计,温度可以做到500多度,使用压力16MPa,Q:1830524561

网友E:
对:xxshgyb关于可以用电容式液位计,1830524561内容的回复:

可以用个锤子,寻着炸锅呢~~~~~~~~~~~~

网友E:
对:shzylhm关于。。。。。。,锅炉里的测的是什么介质,是否有腐蚀性和粘附性 内容的回复:

嘿嘿嘿,

锅炉里测滴是羊肉汤~~~~~~~~~~~~~~~~~~~~~·

网友M:
锅炉汽包液位测量最可靠地方案就是差压法,用差压变送器检测,因为有导压管充满水,温度自然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L:
对:怪话二王关于回复内容:对:xxshgyb关于可以用电容式液位计,1830524561内容的回复:可以用个锤子,寻着炸锅呢~~~~~~~~~~~~  内容的回复:

怎么会炸锅呢!比差压变送器好用!

网友L:
智能锅炉汽包液位计

这种的就是锅炉上用的智能锅炉汽包液位计,智能电容原理的。

Qq:1830524561.电话:15516585021

网友E:
对:xxshgyb关于:。。。。。。怎么会炸锅呢!比差压变送器好用! 内容的回复:

两个二傻子

好多天拆机清洗一回鸟?

嘻嘻

没炸锅,就是说快炸咧,不维稳可不中鸟~~~~~~~~~~~

网友L:
对:怪话二王关于回复内容:对:xxshgyb关于:。。。。。。怎么会炸锅呢!比差压变送器好用! 内容的回复: 两个二傻子好多天拆机清洗一回鸟?嘻嘻没炸锅,就是说快炸咧,不维稳可不中鸟~~~~~~~~~~~内容的回复:

你没用过试试怎么知道不稳定?您以为是玻璃板的啊,需要经常清洗,定期更换?时不时的再爆炸爆炸?

网友L:
对:自由技术人关于锅炉汽包液位测量最可靠地方案就是差压法,用差压变送器检测,因为有导压管充满水,温度自然就不是问题了。内容的回复:

差压变送器导压管里是水吗?温度对它没有影响吗

网友E:
对:xxshgyb关于回复内容:。。。。。。你没用过试试怎么知道不稳定?。。。。。。 内容的回复:

俄木有吃过核桃,俄砸过核桃鸟~~~~~~~~~~~~~~~~~~~~~嘿嘿

网友E:
对:xxshgyb关于回复内容:。。。。。没用过试试怎么知道不稳定?。。。。。。 内容的回复:

俄木有吃过核桃,俄砸过核桃鸟 , 。。。。。。。。。。。。。嘿嘿

网友E:
嘿嘿

那俩二傻子,傻粗傻粗的管管里,怕就是个同轴电容吧?

锅炉里结垢可老厉害鸟

蒸发,那怕冒几个小泡,对电容影响,也是老大勒

锅炉上用电容,这周和下周,这月和下月,不清垢除污,咋嘛保证测值的重复性鸟?

网友N:
我阅览了上述所有回复,没几个懂锅炉汽包液位测量的。锅炉汽包液位测量要配三种液位计:双色水位计、电接点水位计和双室平衡容器+电容式差压变送器。温度485℃不算最高,还有更高的。结垢就是根本没有的事,因为进入锅炉的水是超级纯净水,进行了最软化的处理。希望没做过锅炉的同仁不要乱发推荐,以免误导人家。想要了解详细请QQ1531165728或电18913942397。

网友E:
楼上这个哥哥,老是要把话说满,,,还“超级吹净水~~~~~~~~

得是木有见过,停炉检修时,工人拿着大锤和铁锥,爬锅炉里敲垢呀~~~~~~~~~~~~~~?

木有见过加药都难除掉的垢吧?,   ^_^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