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cpu通讯问题

楼主(2012-02-03):
1.

Profibus上两个cpu主从通讯问题:在填写通讯表时只能选Input或Output,既一个PLC的I区对应另一个PLC的Q区。难道其它区如M,DB,就没法交换数据了吗?

2.

Profinet上两个cpu间如和交换数据?

网友A:
你好,这种DP通信不同于直接在一个机架上,I 区和Q  区都只是映射,通过SFC14和SFC15发送出去。 两个PLC各自的M,DB等地址是无法被另一个PLC直接读取的。

Profinet之间的数据交换还不清楚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