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MENTOR II 直流调速器 奇怪故障

楼主(2012-02-03):
现有一台CT直流调速器,功率37.5KW,客户描述开机运行的时候电机抖动一会,又能正常运行,后来又出现抖动电机停止,再开机电机无反应,没有故障代码显示。

调换主板现象还是一样,外围已排除。

有哪位同仁遇到过类似情况,请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维修技术讨论群:16477750

购买配件:http://shop65245383.taobao.com/

楼主:
CT没高手吗

网友B:
可控硅问题或者可控硅触发板问题,多半是可控硅的问题,如果有的话,建议更换三块可控硅。

网友C:
我这里有CT-MENTOR II 二手直流调速器 有需要联系18767368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