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流量计常用故障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2-02-03):
   1,、故障:液体正常流动无显示,累积量数不增加
原因:供电电路或信号电路断路或接触不良
解决:用万用表检查,排除故障点

  原因:显示仪的印刷线路板,接插件故障或接触不良
解决:更换印刷线路板

  原因:前置放大器故障
解决:用铁条在检测头下快速移动,无信号输出,则应检查线圈有无断线和焊点脱焊

  原因:供给前置放大器的电压太低
解决:将电源电压提高至规定要求

  原因:叶轮卡住不转
解决:去除异物,并清洗或更换损坏零件,更换零件后应重新标定

  2、故障:流量显示逐渐减小

  原因:过滤器堵塞,压损逐渐增大,使流量减小
解决:清除过滤器内杂物

  原因:管道上阀芯松动,阀门开度自动减少
解决:修理或更换阀门

  原因:叶轮受杂物阻碍或轴承间隙内进入异物,阻力增大使转速减慢
解决:清洗流量计,必要时重新标定

  3、流量为零时,流量显示不为零,显示值不稳

  原因:传输线屏蔽接地不良,外界电磁场的干扰
解决:检查接地,排除干扰

  原因:管道振动,引起叶轮抖动
解决:加固管线或在流量计前后加装支架

  原因:截止阀泄漏
解决:检修或更换阀门

  原因:显示仪内部线路板之间或电子元件变质损坏,产生干扰
解决:采取“短路法”或逐一检查,找出故障点

  4、故障:显示流量与实际流量不符

  原因:叶轮被腐蚀,叶片变形
解决:修理叶轮或更换后重新标定

  原因:杂物阻碍叶轮旋转
解决:清除杂物

  原因:检测线圈输出信号失常
解决:检查线圈绝缘电阻和导通电阻

  原因:1)流体温度过高或过低,导致轴承与轴的间隙变化过大

  2)背压不足,产生气穴

  3)因温度影响,流体粘度变大

  4)未装止回阀,而出现逆向流
解决:采取针对措施予以排除

  原因:旁通阀泄漏
解决:关严旁通阀,必要时更换

  原因:流量计上游流速分布发生畸变或出现脉动流
解决:找出产生畸变或脉动流的原因,采取措施予以消除

  原因:显示仪表故障
解决:修复显示仪表

  原因:显示仪表接线不正确
解决:更正接线

  原因:显示仪表设定错误
解决:更正设定
  原因:实际流量超出规定的流量范围
解决:更换合适口径的流量计

网友A:
受教了,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