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测稳压二极管的方法

楼主(2012-02-03):
用万用表欧姆档,量程拨至RX10K档,用表笔测二极管两极间电阻,正反各测一次,若两次测量都有数值指示,则是稳压二极管;若两次测试中有一次测得的值为无穷大,则不是稳压二极管。

测定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Uz(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Uz不超过万用表内两电池电压之和):将万用表拨至RX10K档,并且准确调零后,用红表笔接稳压管正极,黑笔接其负极。待表针摆到稳定位置时,从万用表直流电压档10V刻线上读出数据(不能在欧姆档刻度线上读数)。然后用下述公式计算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

式中Us——万用表内两电池实际电压之和;10——万用表电压档(10V档)的满刻度值。

网友A:
把这都搬出来了??????

   呵呵呵。。。下一次写一个测量电阻的方法。

网友B:
飘过!!!!!!!!!!!!

把这都搬出来了??????

网友C:
如果是22.5V(或9V)以上的稳压管,这个办法就不灵了,因为10K档的电池电压就那么高。

楼主:
偶尔发现的,就顺手搬了上来,好多东西都已经忘记了!

网友D:
还是有用的  常看看还是好的

网友E:
知识都是高贵了,没有贵贱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