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前辈用过施耐德的PLC M218,帮帮我

楼主(2012-02-03):
我现在刚接触施耐德的PLC,用的是M218.我有一个项目是西门子的PLC现在改成施耐德的PLC。主要有两个问题不明白:一、somachine能不能支持子程序调用。怎么调用?二、M218的中间变量如何定义和使用?

楼主:
somachine没有子程序的根念,如果想要用子程序可以建立一个功能块FB来完成子程序的功能。M218的中间变量可以自己命名,只要在变量表中声明就可以了。

网友A:
我爱plc 论坛里面有,需要的话可以到上面提问!

网友B(2012-04-16):
别提了,我也是这些问题,

原S7-200的要改M218的。

看了几天的手册,没看明白怎么回事。

总感觉这个软件有点野鸡,不知道到底像日系的编程还是像欧系的编程方法。

还有,I/O地址和中间地址到现在还没弄懂.

网友C:
楼上的看来 要给你普及一下 , 施耐德 Somachine 是正尊的  欧系的;

德国3S公司的CoDeSys。 软件 平台 支持 IEC 6-1131-3 的标准 ST 语言;

还是很强大的, 国产 和利时 的软件就用的这个平台,  我用过 ,很好用的, 定义变量 直接用就可以了, 至于内存管理 就由编译器自动生成, 不用管 具体的地址, 还可以用AT 命令 自己指定绝对地址! 等

网友D:
I/O地址和中间地址

%i %q %m %mw

网友E(2012-08-29):
TM218中的中间地址%M无法写入,确实不太好用,资料不齐全,技术支持电话很垃圾,要么不接要么占线要么一问三不知!

网友F:
真的啊。那太难了,我强烈要求设备厂家退货,不然我就自杀算了

网友G(2012-10-08):
首先我不是枪手,我也是去年改用M218的,M218还是比较好用的,尤其是SoMachine还是编程功能很强大的。

回答问题:

1、SoMachine子程序调用

答:Application右键--->“添加对象”--->POU--->这个时候可选择 “程序”、“功能块”、“函数”,如果您想达到子程序的功能,在其他不同函数中可多次调用可选择建立“功能块”或“函数”,这样您可以在所有程序中调用,在这里建议采用“功能块”,因为“函数”只允许有一个返回值,而“功能块”没有此限制,可返回多个返回值,更实用。且,作为“功能块”在其他程序的调用都是作为单独的对象被调用,需声明,即每个调用的“功能块”都是独立运行的,相互不影响,实际上是作为子程序使用的。

具体调用的写法,要看调用程序采用哪种编程语言。实例请看图:

2、中间变量如何定义和使用

首先明确您提到的中间变量是否指在程序或功能块、函数中仅在各自的程序段起作用,是与全局变量相对的局域变量。如果是则继续。通常中间变量常用的种使用方式有两种,一种在各程序变量定义区中进行进行定义,见图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直接对地址进行操作,但必须明确地址类型,

例:BOOL型:%MX10.00;

      INT或WORD型:%MW100;

      REAL型:%MD200;

我也是刚用时间不长,大家可以一起交流。

我的邮箱:alongz@163.com

网友(2014-04-08):
最近也在琢磨怎么用施耐德M218,发现这款PLC性价比高,不过相关学习资料太少了,可谓寥寥无几。

网友H:
需要施耐德及各类 plc培训请咨询2326421430,理论与上机操作相结合的培训方式

网友I:
你得在上海或者北京那就简单有他们的工程师帮你,我在上海,施耐德总部的服务不错,其他的都很烂的。很多东东你看书都看不懂的哦。你只能去问!去求!

网友J:
不能按西门子的思维来学习施耐德PLC,等你搞明白了就觉得好用了。

网友K(2016-07-10):
引用 网友G:
首先我不是枪手,我也是去年改用M218的,M218还是...

网友L(2016-09-10):
说句实话,等你看懂了,你就知道M218的强大!

网友M:
这才是好帖子,顶顶顶顶

网友N(2017-04-10):
说句实话,等你看懂了,你就知道M218的强大

网友O(2017-07-27):
求M218PTO程序样例!!!

网友P:
这个东西是一个习惯问题,我也是用习惯了西门子的软件,现在接触施耐德的感觉很不方便,但不能说施耐德就不好。

网友Q(2018-02-02):
我在干地铁行业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TM218

网友R(2018-09-08):
施耐德的plc初看之下就像磨砂玻璃后的美女,打开玻璃门后你才会发现美女真漂亮,我也是刚接触一个月。

网友S(2019-06-24):
引用 网友O:
求M218PTO程序样例!!!

网友T(2020-02-12):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TM218这是好帖子

网友U:
1.子程序问题: 施耐德plc可以采用ST语言编程。各个程序块(POU)之间是可以相互调用的你可以这样用:创建两个程序文件TEST0、TEST1,在TEST0中调用TEST1程序则只需在TEST0中编辑 TEST1( ); 即可实现在TEST0中循环调用TEST1程序。也可以使用IF语句来实现条件调用。

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右击TEST0 POU文件名选择创建一个动作。这个动作也是一个程序文件调用方法也是 程序名(); 的语法。

2.中间变量问题:%m %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