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关于位置控制算法的问题

楼主(2012-02-03):
哦 前辈 是我偷懒了 有解决的办法了 可以结贴了

楼主:
哦 前辈 是我偷懒了 有解决的办法了

网友A:
这样的控制,我在一个环境测控设备上见过,是用来检取物料的,需要定位非常准确,也是用得DSP,当时我的建议就是将你的整个工作台面做成个坐标系,将控制精度作为坐标系轴的最小刻度,然后把这个表格写在你的程序了面,以后查表找位置很方便,不用来回计算,也没有计算误差了,每次运动完毕只用一个零点位校准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 前辈 是我偷懒了 有解决的办法了 可以结贴了

请分享你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