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人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2-02-03):
我这边有台台达人机界面,用了半年过后,画面出现部分原本文字注释的地方,变成了只有几个方框框,会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

网友A:
稍等,我让抓家帮你详细解答。

网友B:
重新下载程序看看,如果还有问题说明屏硬件出问题了,掉字库了吧?

网友C:
与PLC通讯区通讯不上了,不能有效读出plc中的该参数情况,可能是触摸屏将通讯故障提示给关闭了,建议从通讯入手。

网友D:
已联系台达技术支持来回答你的提问

网友E:
如果不是通讯故障的话,请重新下载程序试试  ,如还不行,请电话咨询台达相关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