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品牌运动控制卡和驱动是集成在一起的

楼主(2012-02-03):
有什么型号的 没什么分谢谢啦

网友A:
ACS的CM和MC4U都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ACS的CM和MC4U都是的

具体型号能帮列举下吗

网友A:
对:jisuqingyun 关于

引用 网友A:
关于ACS的CM和MC4U都是的

具体型号能帮列举下吗

具体型号得话应该是SPiiplus CM3或者SPiiplus CM4U

你可以去acs主页www.acsmotioncontrol.com.cn了解一下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什么品牌运动控制卡和驱动是集成在一起的,西门子,三菱都有,具体性好记不得了,建议找厂家问问,现在这样的控制器不少见了,还有的,将这些做在了电机里面,

网友C:
parker 的C3系列可以有控制功能,控制器类似于软PLC;

Kollmorgen的G&L MMC驱动器可以查专业控制卡,也能一体;

不知道你需要这样的目的是什么?空间?价格?还是什么特殊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