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求教

楼主(2012-02-03):
伺服电机搭配模组,在不配减速机的情况下,如何估算所需扭矩?

例如:负载50公斤,要求速度1m/s,加速度3m/s^2.

在不考虑摩擦力的情况下,所需推力F=ma=10*3=150N

伺服电机标的参数都是扭矩,如何将这推力换算成扭矩(在不使用减速机的情况下)?

可不可以将推力乘上电机轴半径?

网友A:
看模组式滚珠丝杠的还是同步齿形带的。丝杠以导程折算,齿形带以带轮直径折算。